简易XY平台简介及问题

楼主(2006-09-02):
    我是一个非专业人士,对数控很感兴趣,想自己设计出一台数控机械,通过多年的自学,在前不久,我做了一台简易XY平台。下面我把设计思路向大家介绍一下,请各位专工在见笑的同时能给出批评和宝贵的见意。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软件: CAD+LISP+VBA
      硬件: PC机+大恒AC6651开关量卡+单片机PIC16F877
  驱动装置: 美恒M102步进电机驱动器+美恒BYG57系列14NM
  传动方式: Φ12.73的辊,辊上均布80个尖齿,非渐开线形齿(因齿太小)直接套在电机轴上(过盈配合),安装在内有微型轴承的滑块上,电机轴直接压在大连伊通20S铝型材上(安装前已用辊在铝型材上压出印)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工作头,理论最少定值0.1mm(可在0.05×24内设定)
 滑块每分钟最大速度1500mm      辊径Φ12.73周长40mm
1500÷60=25mm                   25÷40=0.625转/秒
步进电机步距角1.80  每转200步  40细分后  8000步/转
8000×0.625=5000个脉冲/秒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用CAD编辑出工作头的运动的路径,用LISP查询CAD中代表路径的图元,并根据图元计算出每间隔0.1mm的点坐标值,并输出到时一个文件中,所有路径图元处理完毕后,调用VBA程序,显示操作界面,并针对操作和PIC的通讯,输出相应的数据到AC6651,AC6651有三个计数器通道,在这里我用了两个,这两个计数器用作输出方波,提供给单片机作为单片机输出脉冲的时基信号,同时还有一组8位的IO口作为XY脉冲量的输出,通过自定义的通信协议在适当时把数据输出到单片机, 单片机根据AC6651计数器送过来的脉冲的时基信号,对XY脉冲量进行倍增后输出相应的脉冲信号,供驱动器使用.
    结果是噪声特大,无法接受,定位精度还可以接受.
    出现问题后我开始分析原因,总结所下:
  1.在这里,没有加速、减冲过程,因为AC6651提供的每组XY脉冲量值都在16个之内(X×16+Y)步进电机的工作频率低于最高启动频率。
  2.在单片机和AC6651在通讯时有一个时间延时(每组信号完成后,再请求新的数据输入).
  3.辊与所谓的导轨之间本身有摩擦噪声(那种噪声是可以接受的)
  4.电机及驱动器质量问题因为廉价(电机140元,驱动器380元)或是没用好.
    但叫不准哪方面才是噪音过大的主要原因(我感觉以上都是原因)。我希望通过以上类似废话的介绍,名位专业人士能够为我对症下药.
    我的电话号码:13082435369
 E-mall:yuandxu@163.com

网友A:
每组信号完成后的延时是多少?这样的延时周期是多少?脉冲的频率和延时的长度是多少?

网友B:
楼主已经涉及到数控技术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速度控制
这个问题当然比较复杂,特别是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同时满足需要。
数控技术进化了好几十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很有干头,努力吧。

楼主:
每组信号完成后的延时是2ms这样的延时周期是2ms脉冲的频率是500-5000HZ延时的长度是脉冲频率的1/2

网友A:
那么,你延时带来的震动,是不是也能听得见?

楼主:
是的。您提的这个的确是主要原因。
前几天,步进机电的朋友来过我这,用上他们的控制卡找到了这个原因。我在一开始就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不该让WINDOS、、进行时时控制单片机,以造成延时(工作是间歇式的,不是骑自行车而是在踹),致使平均工作速度上不来,一直工作在共振区。我真不想换控制卡

网友A:
在单片机上建立数据缓冲区,只要缓冲区还有空间,就让WINDOWS把数据发送过来,而不是等这些数据执行完毕才发送新数据,这样,应该可以把问题减轻很多。

楼主:
我正在做,朋友等我的消息。

楼主(2006-12-03):
我已在单片机上建立数据缓冲区,达到了我的要求,多谢指点。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把数据传给并口就好了,这样硬件简单一点,不过要自己写并口的驱动.

网友A:
我已在单片机上建立数据缓冲区,达到了我的要求,多谢指点。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D:
恭喜,以后我做数控车床联系你们.

楼主:
我很想再接触一下加减速圆滑过度方面的问题,感觉那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