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菱MR-E伺服丢脉冲怎么解决?

楼主(2006-09-02):
新使用的三菱MR-E伺服电机,出现重复精度不够的问题。
运动一个周期后,检查发现“指令脉冲累积“的数值比上位机设定值少了30pulse.
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什么新鲜的,查线,查屏蔽。

楼主:
谢谢版主:
我做了屏蔽,接线也正常,可是跑一个循环后总是要少3或4个脉冲,这样30分钟连续运行后,偏位了近0.5mm,无法接受。
  用的是指令+脉冲方式 (负逻辑)
  上位机是pc+控制卡,以前用安川的没这问题,可是他们的断货。
  现在伺服刚性也比较硬。

郁闷,急得很,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我做了屏蔽,接线也正常
这十个字,和没有一样。

网友B:
用速度模式,不可以吗?

网友C:
三菱最近很多这样的问题   总是丢脉冲
我想应该接口接受的有问题

网友D(2011-02-11):
看看COM接线是否正确,24V是否正确,如果屏蔽没问题,大多数就是24V和COM的接线问题;还有就是看看伺服参数设置,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是否过大,电机有轻微震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