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9-02):
先谢谢了
    我厂有个变频器型号:台安 N2系列变频器故障出代码 LU
我把负载和控制线都甩了,就接380V电源还是出LU变频器面板什么安钮都不管事.
电源是正常的380V,老师傅看看是不是变频器坏了,是那坏了.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如果大于500V,那么检测坏了

网友B:
是变频坏了,检测出问题,可咨询13801719364李工

楼主:
谢谢大家了,希望各位老师傅开心每一天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