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动控制卡调哪些交流驱动器参数

楼主(2006-09-03):
请问各位,用运动控制卡加交流伺服,要调哪些驱动器的参数,才能使系统运动性能最优化,如加减速时间设为0,关闭积分等等。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控制卡了,假设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
如果你的控制卡有加减速规划,那么关闭驱动器上的加、减速功能,避免加减速过程的滞后以及由此产生的震荡

如果你的控制卡有完善的PID功能,或者不是长时间工作在稳速的状态下,关闭驱动器上的积分。积分本身是一种滞后响应,在给定变化时,会导致响应慢。

如果你的机械的最大速度小于驱动器默认的最大速度,改变驱动器上的速度指令设置,基本上让实际应用中的最大速度为指令满值 90%。例如,松下出厂时默认速度指令是 500rpm/V ,如过你的机器只要转到 1500rpm,那就改成 166rpm/V。

将驱动器上的增益尽可能调高,当然是在系统不震荡的前提下。

适当设置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的分辨率,充分利用驱动器的最大发送频率和控制器的最大接受频率(建议也留10%的余量)。

从控制卡的角度,就是这写要求了。诸如惯量比之类的,用不用控制卡都要调整的。

网友A:
刚才忘了写控制方式、零漂和转动方向

从安全上考虑,有的时候还可以加最大转速、扭矩限制。

楼主:
谢谢!刘岩利
控制卡是国外的,有完善的PID功能,速度模式。
请问,哪还有驱动器的响应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