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PLC程序如何加密?

楼主(2006-09-03):
编好了一个程序后,担心有人修改造成大事故,到时难以收拾。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系统命令FUN49可以实现,具体怎以用这个命令,自个儿去查书吧.
记得要用AR10.01作启动触点.

网友B:
如下:
LD AR1001
FUN49
#****
其中****表示要设定的密码

网友C:
现在××软件一大把哦

网友D:
看你是用什么系列的PLC,如果是C系列的,用软件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E:
炭中送雪

网友F(2007-03-11):
有谁有OMRON解8位密码软件啊,有的话,就,,289089029

网友G: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变程 OMRON 要求按同一个按钮,输出是每次变化的

网友H:
不设置密码不是更好吗?

网友I(2009-06-23):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的软件下载,这里有免费下载的,决能好用,

网友J:
根据PLC型号加密 AR1001 CP1E的可以在内部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