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偶次谐波可以忽略?

楼主(2006-09-03):
请问各位了?

网友A:
你把正弦波画到纸上,再把偶次和奇次也画出来,然后分别把它门重叠到正弦波图上,看一看就知道了。
注意:在360度范围内。

网友B:
太深了,不明白。

网友C:
不会画,有没有现成的图给放一个呀?

网友D:
知道就行,不必问为什么。

网友E:
谐波的产生是基数学傅立叶变换是。去找一本高数书来看,你可以发现偶次谐波互相之间可以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