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G5上电报OH---HW

楼主(2006-09-03):
客户送修一台LG  IG5  4KW/380V的变频器,细查发现模块BSM25GP120_B2整流部分损坏,拆除后上560V直流电显示:OH,没有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风扇也不转,查24V,没有,查脉冲变压器发现24V直流回路有2个电阻R60,R61(上标100)烧毁,R60,R61应是10欧姆,换上后上电听到了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风扇也转了,但是上电显示:OH-----HW故障,对照说明书报HW故障有好几种可能,风扇转了,工作也正常,排除.按面板各功能键,均好,各参数均能读取储存,说明EEPROM是好的,排除.   这只能是主控制板有问题了,量主板端子24V,4,5,6脚12V电位器电压也正常, 短接RST(9脚)--CM(10)故障仍旧复不了位,联系到+24V直流回路损坏,查主板上同MCS,FAN,P24I有关的CN1,发现同CN1插排相连的电阻R24,R25烧了,标注的数值已看不清,好象是否1000,100欧姆的吧?有知道的同仁请告诉一下,谢谢你呵,明天继续进行..........

网友A:
10  欧姆的

楼主:
换上10欧姆的电阻(R24,R25),上电不报HW了,但报OH,NTC电路也正常,风扇工作也正常,问题会在哪?继续查吧...............

网友B:
电阻是10欧姆,但是精度要求比较高.上面标的是10R0你看的象1000

楼主:
谢谢变频克星和delta,但上电后仍然报OH,估计是主控板风扇反馈回路还有问题,查反馈回路,发现风扇温度检测反馈回路反馈光耦PC3(P181)与之相连的芯片NJM3404A损坏(1脚4脚短路),是通过一个10K的电阻相连,芯片已确定损坏,请华工帮忙看一下图纸,确定一下.
  另请哪位仁兄有这个芯片NJM3404A,请留下信息.多谢了!

楼主:
多谢张东朋友支援的芯片NJM3404A,上去后仍旧报OH,难道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C:
你模块上的温度传感器装了没有

楼主:
确实是CPU有问题了,换了一块控制板就正常了

网友D(2007-03-07):
NJM3404A是放大器

网友E(2007-10-11):
我有台LG-IG5的上电跳HW,继电器有吸合,上前显示正常过会儿就跳HW,哪位朋友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F:
你能来电话吗?风扇转没有?我可以帮你.
        010-68945503
                13681488257  江

网友G(2008-08-02):
24v风扇那有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