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如果短路自身有没有保护,怎么保护.

楼主(2006-09-03):
如题

网友A:
断路器,保险丝,之类的.

网友B:
触点短路?自身是没有保护的,靠的是上一级的负荷开关动作进行保护。如果是触点粘连则可通过控制线路控制上一级保护开关动作进行保护。

网友C:
断路器 熔断器

网友D:
接触器本身就是没有保护,同刀开关.

网友E:
接触器不是保护用的,上一级应该有空开保护,它属于控制用元件。

网友F:
加装熔断器或者断路器作短路保护

网友G(2006-10-04):
 触点短路?自身是没有保护的,靠的是上一级的负荷开关动作进行保护

网友H:
是呀,接触器有失压和欠压保护,可没有短路保护的功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