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如果短路自身有没有保护,怎么保护

楼主(2006-09-03):
接触器触点如果短路自身有没有保护,怎么保护

网友A:
会跳上一级空开,或烧断母线

楼主:
我是说接触器自身有没有保护.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有一个KM1的常闭触点 还有一个KM2的常开触点与他并联,当KM2线圈通电的时候KM1的常闭触点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考虑有空开

网友A(2008-08-23):
同志 砰     接解器接点没了

网友B:
这样的都能想,厉害~~~~

网友C(2014-11-13):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有一个KM1的常闭触点 还有一个KM2的常开触点与他并联,当KM2线圈通电的时候KM1的常闭触点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考虑有空开

km1线圈通电经过km2的闭点

km2线圈通电经过km1的闭点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绝对不能同时通电除非你用手把两个都按着

网友D:
接触器只有灭弧功能,接触器触头短路就是灭弧罩失去灭弧功能,造成相间短路,接触器一般在电路输入端都设有短路保护装置。

网友E:
那只有短路烧毁其用电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