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变频行车调试

楼主(2006-09-03):
变频行车调试(以恒瑞电气代理意大利西威变频器为例)
                                                           ---谢作原  2006.8.7
针对复杂的现场现场环境,结合多年我公司调试人员的调试经验,总结了如下几点调试经验,供大家借鉴:
a.首先安排人清理现场:为便于更方便、安全的调试,务必对现场进行清理,包括电气室、各机构屏(柜)前后,司机室、内部及周围。要对各运行机构(如大小车、主副起升电机)进行清理,以防运行时发生不必要的事故。
b.目测各机构屏(柜)或现场:各机构屏(柜)虽在公司进行过出厂测试、试运行,但由于运输过程及施工单位不严格的施工或安装,有可能震松或拉掉部分线路。所以目测是为防止以上意外发生。所谓目测:系仔细的观察屏(柜)内接线是否有松动,或有明显的线路脱落,甚至于可检查一下设计人员或安装人员是否有放线遗露,这一步是很有必要的,要根据调试人员的处事态度来定,有必要强调的是:必须针对图纸设计,清点各元器件,避免以后不必要的麻烦。
c.动手检查施工单位的接线及施工质量:长达几个月的行车设计及施工(即从设计安装到施工完毕)基本上所有做的工作都要在电调上得以体现,可见调试非同一般不可忽视。作为调试人员更不能小看,动手检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环节,就拿电源屏(柜)来谈,在完成a.b两项工作后,要仔细拉扯各元件上的接线(这是对本单位出厂的产品进行接线检查)。然后对屏(柜)下端的接线进行检查,根据以往经验来看,此处为多发故障处,特别是接线失误(导致线路松动)或粗线接小端子(防止线与线之间的虚线相连发生短路)等处,,建议躬腰细查。
d.严格遵照图纸,用万用表仔细检查:针对图纸,从主回路逐个查起,包抱控制回路,到各个屏(柜)的安排人对地,逐一校出,主调保持清晰头脑,争取一个不漏的检查,如编码器的线,要下掉与变频器的接线头,防止变频器的内部的影响,然后分别对地,看是否正确,校对的时候,要对地来两次,确定是否正确性。此环节为最关键一项,为以下环节打下基础,特别是为调试人员作送电的信心准备。对于个别(如主接触器部分,可利用分析法,在电源屏(柜)直接测接线的正确与否)。
e.送电环节:(1)分送控制电:对于弱电环节,也不可忽视。按图纸,对每个空开前爪测量电压, 下爪测量是否短路和对地是否通路。特别是对控制变压器的接线柱要检查是否松动,或接线是否有脱落的可能,确定无误后,方可送电。其次,尽量先送24V弱电电源,看220V电源线内有无24V的电串入,为防止220V电烧毁24V弱电电源设备,此步骤是有必要的,24V送电完毕业,如测量无误,再送220V(此步中24V电源的正、负和输入、出是否接后。
(2)在送220V电源前,要仔细检查各接触器的线圈电压,确保线圈电压的正确。
f.下载程序:以上环节均已就绪后,PLC已得电,开启电脑接线通讯线,一切准备工作到位后,开始下载程序(程序均已先在公司编好),把程序打到在线状态,观察各点及各机构的外围点是否已就绪,可适当安排外围接线人员调整,如门极限,大、小车限位等。
g. 送380V强电:记住此环节为最关键的环节,弄不好,小则烧毁设备,大则要伤到人,所以要非常谨慎,在送电前要再次重复d中的过程,确保万无一失,重点强调:制动电阻接线是否正确,进线出线是否接反,线路是否有松动等问题。就送动力开关接触前,要关闭掉后面的其他动力开关,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h. 如送小车机构,再次检查完毕后,送小车机构动力,变频器得电OK后,输入参数,参数如下:
AGY变频器设置参数:
P00     3          (参考通道)
P01     50         (最高频率)
P02     400        (最大输出电压)
P03     1          (V/F特性选择)
P04     0          (低频的电压补偿)
P05     10         (加速时间)
P06    12          (减速时间)
P09    108         (额定电流)
P10    100         (电流限制100%)
P12                (电机定子电阻)(通过C00选7得到)
P55     200        (过载系数)
P56     15         (过载延迟时间)
B00     1          (正/反向)
B01     0          (停止模式)
F00     5HZ
F01     5HZ
F02     15HZ
F03     15HZ
F04     30HZ
F05     30HZ
F06     50HZ
F07     50HZ
大小车的操作(以大车

网友A:
请教您几个问题
1.是否需要加制动电阻?
2.停车时是否需要加直流能耗制动?
3.低速时是否使用转矩提升功能?
4.频繁正反车是否会过流报警?
请指教

网友B:
请问这个变频控制行车的哪个电机呀,XYZ??

TO电工
1 不管哪个电机一般都要加制动的。
2 直流制动要看情况,
3 转矩提升也是要看情况的,有的变频就别用在起吊电机上。
4 肯定不能报过流的(正常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