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 E82ZAFSC接口板

楼主(2006-09-03):
lenze E82ZAFSC I/O interface 经常发生20端子输出电压低,有时为0v,以至28端子无enable 信号,无法起动。有时即使28端子电压ok,但变频器依然IPM状态,无法reset。
用新模块替代,即OK!
   本公司有四条生产线,采用此类变频器达一百多个。一发生此类故障就得一个新模块,一年就得几十个,费用大大的。
   我印象中,好像其他品牌变频器很少发生此类故障。
个中原因,请大虾赐教!!

网友A:
如果你们的standard I/O模块用的是内部电源供电,加上如果环境温度较高,该模块是会容易出现内部电源超负荷工作后损坏,如果可能的话建议对模块改用外部电源供电; 再有如果变频器应用只是起停的简单调速,可以不用I/O模块而改用短接端子盖加上面板调速.以上请参考.

网友B:
我用过,应该是质量问题,不同的机器,就爱坏这个模块

网友C(2009-06-19):
成本太高,一个模块700圆,我想改国产变频器替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