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楼主(2006-09-03):
电磁调速电机烧励磁线圈有几种原因?

网友A: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你的原动机停运后,而你的调速器开关未停下,此时励磁电流是非常之大的,很容易将励磁线圈烧毁。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将励磁调速器的电源取自于控制原动机的交流接触器的下方,只要接触器一吸合励磁调速器与原动机同时得电,接触器一断开,则电动机与励磁电源同时失电,这样就不会烧毁励磁线圈了

网友B:
不知你的励磁线圈在未烧之前直流电阻多少.

网友C:
是否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