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的中继替代12A的接触器?

楼主(2006-09-03):
如题,只是要求一个旋钮控制一个接触器,该接触器是12A大小的.请问,能用个15A的中继代替这个接触器吗?是220V的电机

网友A:
可以的,四个触点分两组

楼主:
你好,光辉岁月804.你的"四个触点分两组"是什么意思呢?我是用只有一个触点的中继走电机的火线,零线所有的电机并起来,这样行吗?
多谢各位了

网友B:
光辉岁月804,你这样说有点太草率了,兄弟别乱来,那个中继能承受的了电机的启动电流吗?能满足你线路的分断电流吗?能满足动、热稳定校验吗?

网友C:
请问
您用的"15A的中继"
是何型号?

最好用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没有灭弧能力
无法断开故障电流

网友D:
可以用   就是不太可靠

网友E:
 “电工学徒”说对了:

中间继电器没有灭弧能力
无法断开故障电流

网友F:
电工学徒说得对呀,

网友G:
支持电工学徒

楼主:
呵呵,特地查了下OMRON的选型手册.该继电器是LY型,这种又被称为"功率继电器"

网友H:
偶!试过!一个0.5kw的3相电机换成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结果都没有工作过7天的!
严重同意:最好用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没有灭弧能力
无法断开故障电流

网友I(2006-10-28):
最好用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没有灭弧能力
无法断开故障电流
 支持电工学徒

网友J:
可以使用,因为是单相电源,在没有灭弧罩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弧光短路。为保护触点,可在电机上并联阻容吸收回路。如触点多,可多个触点串联使用,有利于灭弧。为什么不用接触器?

网友K:
支持电工学徒。

网友L:
看一楼的意思好像接触器触头还能并联起来用哦,佩服佩服!

网友M:
可以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