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精度0.01℃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6-09-03):
正在设计一个实验室,室温精度控制在0.1℃,准备采用测量精度为0.01℃的传感器,感应控制时间要短(最好小于3秒),是否罗得尼克的不错?另如果传感器两并两串是否精度能提高?

网友A:
这样的要求不仅是传感器的问题了,需要系统整体考虑。先前有过类似的讨论,可以查一下。

网友B:
1、若是低阻抗电流控制时,传感器两并;
2、若是高阻抗电压控制时,传感器两串;
3、精度能提高!!!

楼主:
谢谢!确实如您所说是系统的问题。我们的设计思路是分为两大系统:空气处理系统与控制系统。空气处理系统的风量,气流组织,热负荷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采用回风先冷却至露点,再加湿,升温到控制温湿度点,根据计算我们只要控制住送风温度点的精度应该就能满足系统要求,所以必须传感器的精度到了,再配上好一点的单回路控制器应该就可以达到要求了。因为本人是做暖通的,在控制上还需要多指教!

网友C:
不知道现场多大,从你的设计思路来看,基本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控制精度要达到0.1℃,感觉是奢望。

网友D:
温度传感器的精度难以达到0.01℃,只能从控制系统上想办法提高精度。

目前气象场合用的 更高精度和稳定性的铂电阻PT100
 - 40...+60℃

 分度号       精度:
 1/3DIN:  0.1  ℃
 1/5DIN:  0.06 ℃
 1/10DIN: 0.03 ℃

网友E(2009-07-02):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现场多大,从你的设计思路来看,基本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控制精度要达到0.1℃,感觉是奢望。

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参照海尔的家装设计,不过据我所知,没有0.1度这么高的精确

网友F:
室温精度控制在0.1℃, 难!只说把测温点的精度控制在0.1℃就很难了。一个实验室内有温差就有空气的流动,实验室是个温场,上、中、下温度都难相等,测温点布置多少才能代表真正的温度?测温点就是只能以点代面都难控制在0.1℃。

网友G(2010-02-08):
实现这样的工程造价很高,试验还可以,但是商用意义不大

网友H:
每立方空间4百万的造价。

我估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如您所说是系统的问题。我们的设计思路是分为两大系统:空气处理系统与控制系统。空气处理系统的风量,气流组织,热负荷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采用回风先冷却至露点,再加湿,升温到控制温湿度点,根据计算我们只要控制住送风温度点的精度应该就能满足系统要求,所以必须传感器的精度到了,再配上好一点的单回路控制器应该就可以达到要求了。因为本人是做暖通的,在控制上还需要多指教!

你在控制温湿度点上先冷却在加湿度我感觉多个温湿度传感器这样在一定程度就使控制变的复杂
 还有就是你尽管经过严格的计算 你只想通过控制送风温度点精度我感觉有点困难 因为你室内的温湿度是变化的 而且每个地方都不是相同的 你如果把回风口设置在地板之下 是送风到回风至上而下到可以提高精度

还有就是控制系统一定要精度高 我建议你考虑下用DDC系统

只是个人的一点意见

网友J:
本人以前有个工程温度精度为0.01,但范围很小.可以交流以下.13892822528

网友K(2010-07-21):
温度传感器可以做到0.01度的精度,我们给激光器做的温度传感器能准确到千分之一度,当然,需要特殊的校准设备。但百分之一度还是可以。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