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指点,编好工程后,按F5进入运行,弹出“工程文件的文件名中不能包括空格”?

楼主(2006-09-03):
编好工程后,按F5进入运行,弹出“工程文件的文件名中不能包括空格”?一开始还没有这个问题的,请高手们指点,多谢了!

楼主:
我用的是mcgs

楼主:
路径问题,解决了,^_^

网友A(2007-08-2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看后了LZ的后也解决了.

网友B(2008-02-27):
我把文件换了一个目录就可以打开了,然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11-08-04):
路径问题??
但默认的路径也存在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