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对东方步进驱动器的控制

楼主(2006-09-03):
各位老师我有一套控制系统,原为控制卡控制东方驱动器,现想改为FX1S直接控制,可是频率设定1K到10K,电机不是不动,就是抖动,只有500HZ电机才正常,加速时间从长500ms到30ms都效果不大,请问各位前辈我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控制步进驱动器的最小脉冲宽度、占空比都会影响控制效果,请检查给出的脉冲是否达到驱动器手册要求。

楼主:
周公我先谢谢,我查看此驱动器资料,脉冲宽度5μs以上,上升.下降时间2μs以下,脉冲占空比50%以下,最大频率20k,不知FX1S能否满足.

网友B:
我用FX1S作过好多个步进电机和伺服的控制项目,非常正常好用。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知道有没有细分,如果有可以将细分数调大些,有利于电机的平稳运行。我在深圳,我什么事可以和我联系13332923165(接听免费)。

网友C:
不知是否正常了,楼上的好了给俺说一下咋解决的呀?先谢谢了

楼主:
驱动器有整步与半步细分,半步运行要平稳一些,且调整电机运行电流效果好了不少,但2相步进电机正常运行频率不能高于400HZ,

楼主:
FX1S脉冲宽度为5μs,不知是否因为脉冲宽度不够,请各位指点一下,还有调整D8148没用.

楼主:
还有本人利用的是回归指令DZRN

网友D:
我认为脉冲宽度不够.驱动器要求脉冲宽度5μs,但要可靠运行,脉冲宽度要大很多.

楼主:
各位老师:问题可能找到,我更换五相步进电机与驱动器(其脉冲宽度2.5μS),现在工作正常,频率已可达20KHZ,虽然未加负载,但是我先谢谢各位!工控论坛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