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电压是380v的接触器,如果接上220v的电压线圈会不会烧呢

楼主(2006-09-03):
我们的一个控制电路的一个接触器是380v的线圈,最近老烧,我怀疑是不是有一向接地了,变成220v的了,只是怀疑,有知道的能说说吗,

网友A:
电压不够只会接触器吸力不足
把控制端电压测量一下有多少?

网友B:
电压不够只会接触器吸力不足,行程不到时间长了就会烧。

网友C:
检查一下线圈电压

网友D:
1、线圈额定电压380V,加380V电压时,主磁通产生电磁吸力足以克服反作用弹簧力而吸合,吸合后,线圈电感最大,电流最小;
2、加220V电压时,铁芯磁通小,电磁吸力不足,动铁芯无法吸合;
3、此时线圈电感小,电流增大,线圈发热,铁心磁通随着激磁电流增大,电磁吸力增大;
4、直到克服反作用弹簧力而吸合,吸合后,线圈电感最大,电流最小,铁心磁通随着激磁电流减小,电磁吸力减小,反作用弹簧力使动铁芯释放;
5、动铁芯释放后,线圈电感减小,电流又增大,线圈发热,铁心磁通又随着激磁电流增大,电磁吸力增大,直到克服反作用弹簧力而吸合;
6、这样反复振荡,直到线圈烧坏;
7、原因是铁芯磁通和电压成正比。

网友E:
     线圈电压是380v的接触器,如果接上220v的电压因铁芯吸力不够甚至跳动,会烧坏触头,严重的会爆炸。

网友F:
你可以不经开关直接给线圈接上380的电压,测量线圈的电流,看电流是否过大,以及是否振动有噪声,如果没有出现上面的情况,那你就得检测电压了

网友G:
顶刘志斌的帖子,太棒了。另外楼主,即使发生单相接地也不会使380V的电压变成220V,只能相反。

网友H:
说的对头如果把380V的线圈改成220V的线圈的话衔铁吸力不足,触点接触不良噪音大长时间会烧毁触点

网友I:
把380V的线圈改成220V的线圈的话衔铁吸力不足,触点接触不良长时间跳动会烧毁触点。

网友J:
顶刘志斌的帖子,太棒了。

网友K:
线圈电压是380v的接触器,如果接上220v的电压因铁芯吸力不够甚至跳动,会烧坏触头

网友L:
顶刘志斌的帖子

网友M:
只是铁芯吸引力不够,久了会烧现券的

网友N:
 刘志斌:说的好,

网友O:
要不换只接触器好了,

网友P:
如果380的线圈接在220上工作 一定会烧的只是不是一下就烧点,发热会很大的。  本人用220V的线圈,因为电压低 。。。。。所以坏了一大堆

网友Q:
接触器是不是震动,发声,看一看短路环是不是断开了

网友R:
功率恒定
电压降低, 大家想想有什么情况出现.

网友S:
肯定会烧,只有换220V接触器

网友T:
刘老师说的对

网友U:
我来提出点不同的看法,仅当抛砖引玉。

首先要说的是,我也认为额定电压为380V的线圈,当被通上220V电压的时候,动铁芯有不能吸合的可能,如果铁芯不能吸合,线圈肯定会被烧毁。

但是铁芯不会由于电压不足而产生反复振荡的动作。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铁芯确实会有产生振荡现象的时候,但这是电磁阀设计的问题,和外接电压和应用无关。)

现在我就具体说说,铁芯为什么会始终保持未吸合状态直至线圈烧毁。

-------------------------------推导分割线------------------
(1),  线圈和铁芯构成的电路可用下面公式表达
U(t)=i*R+L*di/dt
当铁芯未吸合的时候,线圈电感最小,i*R负担的电动势增大,线圈中电流上升,线圈发热,直到烧毁。

(2), 再来看看线圈电流I和电磁力的关系(事实上,铁芯所受电磁力和电流I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因为和电磁力直接相关的是电磁阀磁路中的磁通, F=Φ^2/(2*A*µ))。
线圈和铁芯构成的简化磁路可以由下面公式表达
N*I=Rm(铁芯)*Φ+Rm(空气间隙)*Φ
(其中Rm是磁阻,Φ是磁通)

当线圈中的电流上升的时候,事实上由于铁芯未吸合,Rm(空气间隙)的数值是非常大的,很多的能量都消耗在空气中了, Φ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电磁力也不会有很大的增加,更无法使铁芯动作
-------------------------------结束分割线------------------

网友V:
刘志斌说的好.顶呀.

网友W:
不知道烧毁几个了?可以考虑质量问题。

网友:
铁芯吸引力不够,久了会烧,我这也用过

网友X:
你最应该确定的是:
<<我怀疑是不是有一向接地了>>

网友Y:
会烧的.而且铁心会一直答答的吸合个不停!

网友Z:
大家说的都很对。

楼主:
烧的有三四个,我们的机器布线太乱,机器的震动 很大,好多线头都裸露着,既然会烧以后我要考虑重新走线了,学了新知识,电磁铁在没有吸合时电感很小。谢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AA(2006-11-15):
380v的接触器接在220v上可以通过串电容来实现吗?

网友AB: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C:
线圈老烧,我认为主要是质量不好所致。
如果是380V的线圈接上220V的电压,首先不可能正常工作,会一直因吸力不够而叫个不停,即通电就会发现异常。还有可能是电压偏高所致。最好更换后监测一下电压情况。 所以,维修不是一换了事,还需要跟踪观察。

网友AD(2008-07-20):
烧接触器问题,我现正烦。

经过两天的现声场检测电压,相电压205~218之间变化。

客户反应总烧接触器线圈。原配的是施耐的的接触器,一般只烧接触器线圈,后用户改有正泰的,有时因接触器粘连导致烧压缩机。

一时找不到原因,请知道的老师指教

网友AE:
顶刘志斌的帖子 !!!!!!!!!!!!!!!!!!!!!1111111

网友AF:
电压不够会t造成接触器吸力不足,可能会吸合不到位长了就会烧,也可能(超小型)能正常工作无大影响.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G:
未必,我见过我的一位同伴把220v的接在380v的控制系统上,照常吸合,只不过是在Y-三角的瞬间由于电压降低才断开,至于是否会烧就不知到了

网友AH:
即使发生单相接地也不会使380V的电压变成220V

       刘老师 :380V单相接地 会不会跳空开

网友AI: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这个电流增大到烧毁的时间大概多久

还有在没有吸合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是线圈的自保触点已经闭合 才导致一直再增加电流使接触器吸合呢?

如果自保触点没接触的话

那应该是不会出现上面说的情况的吧

呵呵

只是再想

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给与指正哈~~

网友AJ:
引用 网友AK:
电压不够只会接触器吸力不足,行程不到时间长了就会烧。

380V的线圈接220V,只能听到接触器线圈嗡嗡响,时间一长肯定烧。

网友AL:
电压不够只会接触器吸力不足,行程不到时间长了就会烧

网友AM:
引用 网友D:
1、线圈额定电压380V,加380V电压时,主磁通产生电磁吸力足以克服反作用弹簧力而吸合,吸合后,线圈电感最大,电流最小;
2、加220V电压时,铁芯磁通小,电磁吸力不足,动铁芯无法吸合;
3、此时线圈电感小,电流增大,线圈发热,铁心磁通随着激磁电流增大,电磁吸力增大;
4、直到克服反作用弹簧力而吸合,吸合后,线圈电感最大,电流最小,铁心磁通随着激磁电流减小,电磁吸力减小,反作用弹簧力使动铁芯释放;
5、动铁芯释放后,线圈电感减小,电流又增大,线圈发热,铁心磁通又随着激磁电流增大,电磁吸力增大,直到克服反作用弹簧力而吸合;
6、这样反复振荡,直到线圈烧坏;
7、原因是铁芯磁通和电压成正比。

ding

网友AN:
噪声异常大,直至烧坏线圈。

网友AO(2009-09-28):
我用220V的线圈接240V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P(2010-04-20):
我正好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只是我的主接触器是380V的能否输出220V的常开触点?

网友AQ:
看看你的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是多少,是不是把220的当成380的用了

网友AR(2011-06-20):
请教版主: 假设380V的线圈,接380V电源,线圈的电流,在吸合前和吸合后,是一样的吗? 按书上所说,吸合前,感应电动势小,所以线圈电流大。吸合后,感应电动势最大,所以线圈电流小。 第一个问题: 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感应电动势。那吸合前感应电动势小,吸合后感应电动势大,说明吸合前的磁通,比吸合后的磁通要小(E=4.44fN*磁通)。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好多书上都说,交流线圈所加的电压U=IR+E,因IR很小,所以U=E=4.44fN*磁通。因此只要U,F不变,那么主磁通也不变。 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错的,它忽略了线圈吸合前和吸合后,其线圈上感应电动势的变化! 磁动势F=IN=磁通*磁阻,吸合前,磁阻很大,所以磁通小。吸合后,磁阻很小,所以磁通大。 不知以上看法,是否正确!

网友AS:
学习了,换接触时首先要看的就是线圈电压,不符合就不能用的

网友AR:
继续请教版主。 线圈两端加上交流电压,线圈中就会有交变电流产生,交变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通在线圈上再产生感应电动势。 按这个过程,磁动势F=IN(磁动势与电流和匝数成正比),磁动势F=磁通*磁阻 感应电动势E=4.44fN*磁通(感应电动势与磁通成正比) 最后,线圈两端的电压U=IR+U(R为线圈的直流阻抗) 第二个问题: 线圈的初始电流,是如何计算的?比如说线圈的额定电流,是如何推算和设定的? 总不能按“U=IR+4.44fN*磁通”来反推吧,因为这个公式按道理是最后才得到的公式。线圈先有电流,才会产生磁通,才会有感应电动势(直流线圈无感应电动势)。若从后面往前推推导电流,有点本末倒置了! 是否应该从最古老的公式I=U/R(直流阻抗+交流阻抗,交流阻抗=2πfL,L是电感),来算出通电的刹那间的电流(即还未产生磁场和感应电动势之前)。但吸合前和吸合后的线圈电流明显又不一样,这个公式显然有缺陷。想着我的头就好大!请救命!

网友AT:
顶刘志斌的帖子!!!!!!11

网友AR:
请各位大侠赐教,最近老想这个问题,实在是晕了!

网友AR:
第三个问题:

380V线圈接220V电源会烧,接100V呢?接50V呢?下限是多少不会烧?

接10V,我想肯定不会烧的!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无聊~~,但也想知道!

网友AU:
对:f2392694 关于未必,我见过我的一位同伴把220v的接在380v的控制系统上,照常吸合,只不过是在Y-三角的瞬间由于电压降低才断开,至于是否会烧就不知到了 内容的回容:

十几秒是不会烧毁的,但最终是逃不过被烧毁的命运的

网友AU:
对:漫步的流星 关于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这个电流增大到烧毁的时间大概多久

还有在没有吸合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是线圈的自保触点已经闭合 才导致一直再增加电流使接触器吸合呢?

如果自保触点没接触的话

那应该是不会出现上面说的情况的吧

呵呵

只是再想

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给与指正哈~~

内容的回复:

手一离启动按钮接触器就停止了,除非有时间继电器或中间继电器控制这个接触器

网友AV:
是不是只需用万用表测一下线圈的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