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400KVA变压器可以带多大电机

楼主(2006-09-03):
公司换个地方变压器400KVA 想测试280KW和250KW的风机(前后阀门关闭时启动)请问可以带动么,我以前算都是估算的如:250*1.5=375<400我就认为可以了! 不过一次在用户处使用250KW自偶启动的,延时25S把人家的2000KVA的变压器跳了,高压也跳了!
请教大虾:如果使用自偶可以带动280或者250的么;如不能,用软启动呢??

楼主:
不屑回答么
有使用的 明白的告知一声

网友A:
专用变压器按容量的80%计算.

网友B:
如果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方式,分60%和80%二级降压启动,应该可以用,关键是切换时间(或切换时的电流)要掌握好..
其他方式不会太理想..
另外据我所知,启动用自耦变压器假货太多,你上回估计碰到了假货,否则不会有有这种现象..

网友B:
上面提到的方法必须注意保护的配合..
启动过程最大的电流大约1800A,启动时间估计在60秒以上,变压器的低压侧和高压侧保护整定必须躲过..否则要跳闸..
不怕费钱可以采用变频方式启动,如果仅仅限于启动时用,变频器容量可选220KW的,频率可以升到45HZ左右稍加延时后切换..
如果希望长时间变频运行,变频器容量不能小于电机容量,而且必须采用谐波限制措施..这么大容量的变频器接在这么小容量的变压器器下,引起的谐波危害将是可怕的..

楼主:
感谢老焉
变频器真的不太敢用了,切换也搞不准,而且用在普通电机上即使50HZ也不正常:发热、噪音诡异。也不知道各位怎么个看法。我这风机启动有点类似轻载 时间大约45秒左右。如果自偶不行 希望软起动器能行吧

网友B:
软起的好处是没有切换冲击,但成本高.如果用进口品牌,作成柜子后估计要超过8万RMB以上,国产好品牌(如雷诺尔等)估计要6.5万RMB左右..如果低压侧还有谐波敏感设备(如测控仪表\电脑等),启动时刻的大量不利谐波注入所带来的影响是必须考虑的..
280KW的二级自偶将降启动在4万RMB内可搞定..缺点是切换时还存在切换冲击,处理不好会使前级保护跳闸..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的价格高于软起动器.

楼主:
那这个400KVA的能带动280KW的电机了(自偶启动),有哪位大哥试过了。今天老板问我 我也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软起是不是更安全

网友C:
4万RMB内的西门子变频器能不能接受?
库存多年,但未使用过。IGBT模块、大惯性启动功能。

网友D:
用软启动肯定没问题,我公司生产的比自偶的还便宜!

楼主(2006-10-10):
这回设计使用上海雷诺尔315KW的变频柜了 应该可以带280KW的电机吧 就是怕这个变压器 不怎么样的 9型的 额定电流5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