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 485和RS485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6-09-03):
请教一下,我用LOGIX1200的PLC ,现在把它设成了MODBUS RTU协议,端口是RS232的,我怎样把它变成RS485呢,我用1761-NET-AIC把RS232变成DH485,但是用RS485来读取,还是不成功,直接用读1761-NET-AIC上的RS232端口是成功的,请教如能把RS232的端口转变成标准可用的RS485端口,谢谢

楼主:
请知道的告诉我,谢谢,急用

网友A:
可用RS232-RS485转换模块试试

楼主:
试过了,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我在LOGIX1500上是可以成功的,晕啊

网友A:
在LOGIX1500上,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在NET-AIC的RS232上加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在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到读取,是可以读到MODBUS的数据的

网友A:
把RS232-RS485转换模块直接加到PLC得232口上不行吗?

楼主:
当时没试过,这次试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线有问题

网友A:
我曾经用过S7-200的作过485到232的转换,记得模块里面有些拨码开关,你这个模块有吗?

网友B:
我刚做好一套,用MICROLIGIXOO   1200jia

网友B:
用LOGIX1200的PLC ,设成了MODBUS RTU协议,我用1761-NET-AIC把RS232变成rs485,rs485是一种物理线路,dh485是一种协议,不是一个概念。用1761-NET-AIC把RS232变成rs485,再用一个普通的485转232接口和上位机连接就行了,再软件中浆通道0设置成MODBUS RTU协议

楼主:
酷鱼兄,我也是用你这样的方法,可是还是读不到数据,直接用RS232,就可以读取,AIC的上的接线是不是除了电源就是接A,B,两个点啊,你有QQ吗,我想向你请教

网友C(2013-09-07):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RS-232转RS-485转换器,rs485集线器(485HUB),rs485中继器,TCPIP转RS-232/485,光纤转232/485(光猫),数字视频光端机系列,usb转232/485接口转换器

深圳市研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宝盛工业区A区16栋4楼

电话:0755-84664023;84660949传真:0755-84660949-816

Http://www.szyantong.net/

Email: ytkjs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