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一下这段程序
笔名,若此

楼主(2006-09-03):
ABlogix1500,程序为:XIO I:0.0/3 OSR B3:1/4 B3:1/9 ,我不明白的是OSR B3:1/4 B3:1/9 ,当I:0.0/3为真时,B3:1/4 B3:1/9 的状态或含意是怎样的?

网友:
OSR是一个脉冲信号,B3:1/4 是存储位,B3:1/9是输出位,当条件由0变1时,输出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B3:1/9输出位输出一个周期的高电平好理解,B3:1/4 存储位的作用是什么啊?是存储I:0.0/3的状态吗?

网友A:
B3:1/4 存储位只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也就是说当I:0.0/3由OFF变到ON时,B3:1/4 输出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信号.输出完毕后,不论I:0.0/3的状态是怎样的,B3:1/4 的都不再会有输出.除非I:0.0/3又有一次由OFF到ON的变化过程,B3:1/4 又会输出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B3:1/4 存储位只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也就是说当I:0.0/3由OFF变到ON时,B3:1/4 输出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信号.输出完毕后,不论I:0.0/3的状态是怎样的,B3:1/4 的都不再会有输出.除非I:0.0/3又有一次由OFF到ON的变化过程,B3:1/4 又会输出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信号.
支持你~!!!

网友:
请再介绍一下B3:1/9输出位的工作方式,可能我以前的理解错了。

网友B:
在整个程序中B3:1/4仅可使用一次,作为OSR指令的寄存。B3:1/9的状态和B3:1/4是一样的,但可以用在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