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疑难问题

楼主(2006-09-03):
请问:一台电机烧坏,接触器烧了(触点粘连),空气开关也跳了,基本上
每一次坏都是这样,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网友A:
换大一档接触器,大一档的空开,换新电机。如维修电机,要注意换一家维修点维修。你的电机不能再让他修了。
处理原则:都换换!

网友B:
是带负载启动的吗?

网友C:
好好的检查一下线路,在检查是不是电机处于过载,不然不会像你说的一样烧那么多,热继电器不会是没有用吧?

网友D:
电机烧了一次,就应找原因怎么能等到第二次烧。

网友E:
应该是过载了。接触器和电机选得有点小,空开选得有点大。

网友F:
你的接触器和空开匹配吗 也存在接触不好看看机构是否是一起接触,在着就是接触器质量太差,看看电流

网友G:
机械连接有没有问题,否则就是电动机容量不够,电动机过载。找出原因,对症解决。

楼主:
不好意思,有一点没说明白,不是同一台电机烧了很多次,
而是我们公司不同的电机,就是说我看到的其它不同类型的电机
都有是这个烧法。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H:
仔细查一下它的保护装置是否合理!

楼主:
都是用电子式保护器保护的,电路也没有问题

网友I:
接触器的质量有问题吗?是不是选的容量有点小?

网友H:
在实际运行时检测一下电压,电流.

网友J:
选用带热保的空开,接触器选用适当就可以.我在几家厂推荐过,效果显著.带热保空开就用进口货.

楼主:
也就是说我所遇到的电机烧坏,90%都是电机烧,接触器的触点粘在一起,空开也跳。基本上都是这样。

网友K:
给你们厂做电柜的是SB。

网友L:
要看电机是怎样烧坏的.如果是轴承坏把线圈打坏的就会出现你说的开关,接触器都会出现问题.如果热继保护电流调的不准确,电机轴承快要坏时热继不会保护.我就遇道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M:
你的热保护呢?接触器要选的大一些的.空开无所谓,合适就行.

网友N:
选用电机多功能保护单元来进行保护。接触器接点应定期检查,发现有烧的痕迹就处理一下。另外控制柜的环境温度也非常重要。

楼主:
我想会不会是我们厂的环境有关,我们厂是做复材的,也就是纤维,经常有开关碳灰短路,有时开控制柜的门都得小心,开重了就可能造成短路。

网友O:
电动机烧坏时电网电压正常吗?是否考虑电压过高或者过低?

网友P:
你那里的电机功率是多少,带不带负载,电机的风扇叶脏不脏,还有接触器有没有电弧隔离橡胶,照你说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电弧引起的短路

楼主:
有大有小了,小到2.2KW.   大到15KW,我说的是基本上都是,我是想问大家,你们厂里的电机烧坏了接触器也坏吗?这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Q:
TO三星电子
    你先用钳型表量一下到底电机电流有没有超过额定电流再说

楼主:
我实际测过,额定电流没有超。

网友R:
"接触器烧了(触点粘连),空气开关也跳了"

说明接触器吸合前就已经存在较严重的故障,故障电流较大
请您检查热继电器是否正常
故障初期,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热继电器就应动作
不应使接触器再吸合

网友S(2006-10-28):
 " 我想会不会是我们厂的环境有关,我们厂是做复材的,也就是纤维,经常有开关碳灰短路,有时开控制柜的门都得小心,开重了就可能造成短路。"     你已找到答案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蔽免碳灰短路?

网友T:
经常性的烧电动机,也会引起内部绝钢片的变形,故最好把电机也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U:
kn 可能短路的嫌疑

网友V:
空开换分断能力好点的

网友W:
不一定是烧电机引起接触器粘死,也有可能是接触器粘死导致热保护动作了还是无法断开接触器导致烧马达。

一般说来烧马达是不会引起接触器粘死的。不过要是马达在瞬间烧毁严重短路的话倒是有那个可能。

网友W:
 打破沙锅问到底: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8 20:23:00
     " 我想会不会是我们厂的环境有关,我们厂是做复材的,也就是纤维,经常有开关碳灰短路,有时开控制柜的门都得小心,开重了就可能造成短路。"     你已找到答案了!

控制柜短路不会引起烧马达的事故吧??
不过环境恶劣的地方最好使用防护等级高一点的电柜。

楼主:
不是都是旧电机,新电机也是这个样子,而且都是用电子式保护器保护的,电机烧一般都会烧接触器的。

网友X:
首先你得认真检查机械传动部分有没有问题,其次你的断路器整定电流不合理,其次,你的热继电器电流整定也不合理。原则上讲,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可以按105-115%整定,而断路器按躲过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整定。最后,如果你的电动机是经常启动/停止方式运行,你得选择重负载型号接触器,如若不是,则加大一级型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Y:
是不是设备启动频繁导制触电粘连,缺相或过载时接触器不能段开,导致电机烧毁.建议使用带脱扣线圈的空气开关.

网友Z(2007-01-04):
工作环境是不是很潮湿?

网友G:
工作环境的温度、湿度怎样?

网友AA:
电机烧了短路了肯定过载,不明白你说的每次都烧电机还是每次烧电机都烧接触器

网友AB:
经常除尘.

网友AC:
我认为应该换大容量的接触器。因为以前见过接触器容量较小结果长期被电流冲击后造成缺相,烧毁电机后短路然后烧接触器、空开的。

网友AD:
加强日常巡回检查力度,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网友AE:
这个问题难吗.

楼主:
我们厂有几万个接触器吧,一个一个的去查不易实现吧?几千人的大厂,维修人员才10个人。

网友AF:
全换大的!

网友AG:
我觉得应该是接触器选型小了,或是电机过载导致粘连电机烧坏,短路然后空开跳掉.

网友AH:
主要原因应该是启动太频繁,负载较重,电弧将触点烧蚀.导致电机因缺相而烧坏.你每相加上一个压敏电阻或RC吸收电路就OK了.

网友AI:
什么原因引起,还不好说,要现场看看再分析了,但是有一点是能做到的,就是出现故障时能保护电机和电器设备,我建议加装一个缺相和过载保护就行了.

网友AJ:
线路和保护多注意

网友AK:
主要还是电工检查和维护,发现问题早处理.

网友AL:
同意楼上的说法,电工多点检、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虽然这样会比以前累,但也比出了问题再来处理或抢修要好一些。(个人觉得)。

另:楼主能否列举一个你们公司控制电机的电器参数(空开、接触器、热继、电机功率等型号),这样大家也可以帮看一下选型是否有问题?。

网友AM:
接触器换大的   空开换小的

网友Z(2007-08-13):
大小电机都烧,它们的共性应该在电源上,有时可能三相电不平衡,导致电机烧.引起接触器触点烧结.

网友AN:
赞成绝缘体的判断,接触器加大,做一个吸收电路。

网友AO:
现在你们厂的运行情况怎么样了,采取什么措施了:???还继续烧电机吗????

网友AP:
接触器选的太小,热保护没起到作用,电机后面的散热风轮要经常清洁,电箱可用胶圈密封

网友AP:
热继电器没起到作用

网友I:
接触器加大容量或者改为软启动

网友AQ:
楼主呀,就一个开关,一个接触器和一个电机,要不是你接触器选小了,就是空开太大了.

网友AR:
都换大的就行了

网友AS:
估计是使用环境问题,碳纤维积存多了容易造成电机短路,从而接触器电流过大也烧,空开跳,定期给电机吹吹风吧

网友AT:
接触器要选的大一些的.空开无所谓,合适就行.

网友AU:
保护装置有问题,接触器的质量功率大小有没有问题

楼主:
厂里有碳纤维的原因

网友AV:
应该是先坏接触器后烧毁电机,任何保护电路都不起作用了断相后烧毁电机,平时一定要把电器箱门关好了,防尘是关键!

网友:
电机无论大小保护一定要作好过载继电器的选择

网友AW: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6-9-10 21:54:00 发表的内容:
接触器的质量有问题吗?是不是选的容量有点小?
-----------------------------------------------------------------我同意看法-------------------------

网友AX:
注意:热继电器是过载保护,空气开关是短路保护,接触器是欠压保护的同时也起控制作用.热继电器的设定为100%,不能大了.空气开关的设定为200-250%.接触器就不用说了.

网友AX:
根据你说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可能:
1 ,热继电器设定过大,电机过载不能在允许的时间内有所反应,导致电机烧毁,接触器接触器烧结,等到电机严重短路时空气开关不跳也不行了.
2 ,如前各位所说:尘埃导致短路后接触器缺相,电机死掉.此时接触器应有一付不能接触器闭合接通.
3 ,多台电机都如此的烧毁,不可能都是各设定不好吧.该仔细找找,要到现场才清楚情况.

网友AY:
我想应该先观察一下烧坏的电机,线圈有几相烧的比较厉害,来判断原因:是过载还是先烧坏接触器造成缺相导致电机烧坏。
如全黑(基本一样)那就是过载了————加大电机。
如一相比较好一点,那就是先坏的接触器,加大接触器容量。
空开有没有缺相?如果不是经常伴随着坏,容量可以再该小一点。
是不是碳灰引起的,仔细观察坏了的接触器,一般触点粘连不离的不是碳灰造成的,碳灰引发的故障是相间短路,会一定会留下弧光短路后特有的痕迹,比如胶木炭化,触头侧面(非触点)有熔化的斑点,很亮的。预防此点应改善配电箱体的防尘能力。
再就是你的保护器保护值可能偏大,我一直用老式的热继,效果也很好啊,我这里一千多台电机,一般都是轴承卡飞出来把线圈铲断才会坏电机,其他的很少会坏。即使缺相热继的保护效果也很好。

网友AZ:
判断原因:是过载还是缺相导致电机烧坏。

网友AZ:
缺相一般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BA:
带负载频繁启动,电弧将触点烧蚀,然后才烧电机的^~~
空开跟过热保护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为什么不加装变频器呢!!
照你这样烧,跟加个变频器哪个划算??

网友BB:
三星电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9-11 23:43:00
也就是说我所遇到的电机烧坏,90%都是电机烧,接触器的触点粘在一起,空开也跳。基本上都是这样
问题出来了,就是电机烧毁因起短路,让电流瞬间增加N倍,接触器的触点是很脆弱的,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所以容易粘连.空开就更好解释了,
我想你发现问题都是在:电机不转之后吧.一看情况就是上面的说的.
可能的电机绝缘层老化,引起的匝间短路.

网友BC:
什么都换.

网友BD:
保护器质量不过关

网友BE:
注意防尘, 选元件要流余量.

网友BF:
电机工作环境太恶劣

网友BG:
在说的清楚点?
多大的电机?
电机过载导致粘连电机烧坏
平凡的起停
参考

网友BH:
"电机烧坏,接触器烧了(触点粘连),空气开关也跳了"
说明运行中存在较大的过载或过流现象,故障电流较大
请您检查热继电器整定是否正常,热继电器是否完好

网友:
应找原因怎么能等到第二次烧

网友AP:
接触器选大一点

网友BI:
我看是你们厂不按套求设计吧!针对你所说的,有纤维,那么就应该做防爆电气处理。防爆等级按国家标准了吧!!如果是防爆的话,我想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配套的电机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说的,不过电机的功率要与你选的低压电器相匹配!!

网友AZ:
“一台电机烧坏,接触器烧了(触点粘连),空气开关也跳了”
1、不可能同时一下都烧坏,有先有后,有个过程;
2、比如:接触器触点发热在先,越来越厉害,但是你没有及时处理;
3、这样造成电机时断时续的缺相运行,发热,电流大;
4、这一天,电机终于烧了,大电流使接触器触点镕焊,空开保护跳闸!

网友BJ:
保护和负载

网友AT:
换大一档接触器,大一档的空开,换新电机

网友BK:
检查电机的保护设置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