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PLC有直流供电的吗?

楼主(2006-09-03):
如题

网友A:
哪个系列,有些系列有的!!

楼主:
slc 500系列

网友B:
1200系列
110-230VAC

楼主:
具体型号能否告知?

网友C:
plc_5系列

网友D:
SLC500直流电源模块有:
1746-P3 (19.2--28.8Vdc)
1746-P4
1746-P5
1746-P6
1746-P7
带载能力不同,直流供电电压不同,具体请查看SLC500的选型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刚接触ab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