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hneider新手问题?

楼主(2006-09-03):
我刚学习schneider的UNITY,用的是昆腾65160的CPU,通讯模块是NOE77110,我在头一次下载硬件组态的时候,能用TCPIP下载么??需要哪些连接设备,连接选择的地址是CPU的地址还是NOE77110的地址??在UNITY里的通讯里需要加一个以太网连接么??我问的这些问题可能很不专业,如果哪位老师有时间告诉我一下第一次下载的过程,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查看以太网模块上有它的出厂IP地址,用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先在组态的时候添加一个以太网络,并把NOE模块与以太网络关联起来。这个模块有个默认的MAC地址,它是十六进制的。你把MAC地址的后四位转为十进制,作为IP地址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C:
可以的
首先,在I/OMap中组态好所有模块,包括NOE模块,然后将NOE模块换个槽位,模块指示灯会报错CONCEPT关闭。Ethernet Configration中将IP Address和Master中填入上位机地址,点击BootP Server会搜到同网段的网关,可用作PLC NOE的临时IP。
再次打开Ethernet I/O Scaner->InternetAddress中填入欲设IP->OK
Online->Connect to PLC->IPaddress or DNS host name填第一次搜到的默认IP地址-〉OK->download->disconnect,将NOE模块放回原来槽位->Online->Connect to PLC->IPaddress or DNS host name填设定好的IP->OK->download---------->success!

网友D:
陈溪说得是在concept里,unity里面也差不多,一种办法就是用mac地址连接(后八位两两一组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另外一种是用bootplt(在telemecanique下载该软件)为模块分配ip地址。

网友E:
TCPIP download是不是很慢,我上次down了一个小时

网友F(2007-09-07):
支持 接线的:说法

网友G:
第一次连接就可以直接down ?? 我第一次都是通过串口把配置down进去的! 看来下次有机会也直接  down  一次实验以下! 不过我感觉第一次 估计还得用编程口 呵呵! 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H:
第一次不能用以太网下,只能用modbus通讯线直连cpu把编辑好的硬件配置、网络通讯地址和程序下到plc中

网友F:
把NOE上MAC地址的后四位十六进制转为十进制,作为IP地址,与它设为同样的网段,直接网线下载

网友I(2008-06-18):
楼上的说的对,不过与其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用串口设完IP地址后再进行以太网通讯。

网友J:
我也在学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