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切割机的配置?

楼主(2006-09-03):
性能要求:轨迹精度10微米,最低速度10毫米/秒,激光刀直径10微米,切一个直径是0.2
          毫米的圆。
光栅尺分辨率:0.1微米。
工作台行程:650*650毫米。
请教:用传统的运动控制卡+交流伺服+丝杆能行吗?还是要用直线电机?
      用哪种运动控制卡、伺服好呢?

网友A:
以10mm/sec的速度,切0.2直径的圆,建议用直线电机。

网友B:
最快多少啊,精度如何阿,如果做好东西,不如用压电陶瓷电机。
觉得可能更合适

网友C:
直线电机吧

网友D:
如果预算较少,可考虑用直流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