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讨论弱电接地的利与弊.

楼主(2006-09-04):
大部分开关电源外壳就是负极,多个直接安装在金属盘内,等于都接地.尽管多数厂家推荐,但实际中感觉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一面.希望各位朋友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吧,我看到的电源负极都没有和外壳接呀。

楼主:
写错更正,大部分开关电源外壳就是地

网友B:
照你这样说可以省很多线了,如:
法兰和法兰之间本来有螺丝还要用电线连,
配电箱门本身和箱体连在一起还要连线,
电动机本身装在机座上还要连地线,
在精密模块上本身装在铁板上还要连地线,
配电柜本身都连在一起,还要用铜排连在一起接地.
......................
现实中太多了,难道线多还是钱多.
那只是为了安全,和抗干扰

楼主:
实际中开关电源有的要求负极接地,但同盘面中有多个开关电源同时负极接地的情况下.出现故障会有一些莫名其妙问题.有时很难解释,希望大家说出,互相学习.

网友C:
开关电源负极接地时,如果地线恰巧又断了的话,麻烦就大了,此时会在外壳上感应交流电压出来,这个交流电压串入电源负极,往往会烧电子元件的。

楼主:
实际中什么问题都可以遇到,关键是怎么处理.开关电源,外壳电压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