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遇到难题

楼主(2006-09-04):
哪位知道ABB ACF600的NAMC-03板怎么修改功率,因为那板坏了,刚好有旧板,功率不对,ACS600/ACS800我都会更改功率.不知道是否相同.

网友A:
不一样,ACF600与ACS600修改的数据也不一样。

网友B:
发过来我们帮你重新灌软件吧。

网友C:
Parameter 112.1 112.2 112.3 112.4 190.1 190.2 190.4 190.15
Nominal Inverter Inverter ACS610 Maximum Maximum Nominal Minimum
inverter heavy duty Heavy duty measurable measurable inverter nominal
voltage current Power TRUE/ voltage current current line voltage
[V] [A] [kVA] FALSE [V] [A] [A] [V]
400V Series
ACS6xx-0005-3 415 6.2 4.4566 FALSE 900 22.134 7.6 380
ACS6xx-0006-3 415 7.6 5.4629 FALSE 900 27.132 11 380
ACS6xx-0009-3 415 11 7.9068 FALSE 900 39.27 15 380
ACS6xx-0011-3 415 15 10.7820 FALSE 900 53.55 18 380
ACS6xx-0016-3 415 18 12.9384 FALSE 900 64.26 24 380
ACS6xx-0020-3 415 24 17.2512 FALSE 900 85.68 32 380
ACS6xx-0025-3 415 32 23.0016 FALSE 900 114.24 41 380
ACS6xx-0030-3 415 41 29.4708 FALSE 900 146.37 47 380
ACS6xx-0040-3 415 47 33.7837 FALSE 900 167.79 62 380
ACS6xx-0050-3 415 62 44.5657 FALSE 900 221.34 76 380
ACS6xx-0060-3 415 76 54.6289 FALSE 900 271.32 89 380
ACS6xx-0070-3 415 89 63.9733 FALSE 900 317.73 112 380
ACS6xx-0100-3 415 112 80.5057 FALSE 900 399.84 147 380
ACS6xx-0120-3 415 147 105.6638 FALSE 900 524.79 178 380
ACS6xx-0140-3 415 178 127.9466 FALSE 900 635.46 216 380
ACS6xx-0170-3 415 216 155.2610 FALSE 900 771.12 260 380
ACS6xx-0210-3 415 260 186.8883 FALSE 900 928.2 316 380
ACS6xx-0260-3 415 316 227.1411 FALSE 900 1128.12 395 380
ACS6xx-0320-3 415 395 283.9264 FALSE 900 1410.15 480 380

楼主:
谢谢874,你这是ACS600的,能否提供ACF600 的呢,它的软件不同.要不我要重新灌软件了.

网友D(2007-03-20):
不错,技术过硬!

网友E:
强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