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wincc6.0组成总线系统最简单必要的硬件及软件配置?????

楼主(2006-09-04):
s7300+wincc6.0组成总线系统最简单必要的硬件及软件配置?
比如:wincc6.0和5台s7300的plc组成系统,需要有哪些必要的硬件(模块+板卡)及软件(setp7或smetic net??)?

网友A:
硬件:上位机需要CP通讯卡
软件:Step7+Wincc6
如果使用DP通讯,那么如果你S7-300不带DP口,你还需要DP模块。

楼主:
to:yuanle
CP通讯卡有具体的名称及型号吗?我知道simens有很多板卡,以前见过别人用过5611卡,所以想知道,如果就上述系统而言,我可以选择什么板卡?给个大概的型号或说法,我再去找具体资料,谢谢了。

网友B:
台式机硬件加cp5611卡,用mpi通讯最简单

网友A:
CP通讯卡型号比较多,这里就介绍点:
CP5611:软CP卡,通讯时需要借助计算机的CPU处理数据。
CP5613:硬CP卡,具有通讯处理芯片。
CP5511:性质同CP5611,只不过用在笔记本上的。
CP5512:性质同CP5613,只不过用在笔记本上的。
以上4块卡都是用于DP,MPI,PPI网络
如果你要用于以太网,那么你应该使用:
CP1611:软CP卡,通讯时需要借助计算机的CPU处理数据。
CP1613:硬CP卡,具有通讯处理芯片。
普通网卡:抗干扰性差点,优点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