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术语解释

楼主(2006-09-04):
分辨力
阈值
零位
激励
最大激励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零点输出
滞后
迟后

网友A:
分辨力   -  你眼睛能看到的最小测量单位
零位-- 你准备计量的初始标准位置 介于正数值 和负数值之间
滞后 --- 你看到 红色嘴里就喊:红色! 实际上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是故意的 也可能是脑袋本身反映慢 ;

其他的我嘴笨 不会比喻

网友B(2006-11-14):
激励--举例来说,电压源、电流源等都属于激励
输入阻抗就是从电路的电压源或电流源两端看进去电路的所有元器件的等效阻抗,包括电容、电感和电阻
同理,输出阻抗就是从输出端看的
两者的参考点不同
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欢迎指正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阀值 : 一般是晶体管的开启电压信号的数值。
 零点输出: 一般是指某台设备在输出零电压或零电流时该点做出的输出。
 滞后: 就象三相正弦交流点的 A B C 三相的最大值 最小值 和初相角相同只是在电角度上有时间的延迟。就象常说的A相超前B相120度。B 相滞后A相120度。
 迟后: 单纯是指时间上的延迟。
 零位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参考点(位)就象电子电路中的负极或大地做零位

网友C:
  欢迎个位师傅指导,在下也是初学者。希望能得到个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D(2006-12-29):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顶顶顶顶顶。

网友E:
要把基础打捞啊!

网友F:
“阈值”(好象楼长问的是“阈值”,而不是五楼所解释的“阀值”)一词当“程度、范围”来讲。“阈”当门槛、门限讲,源自《论语·乡党》:“中不立门,行不履阈。”在科技名词类里有“阈限值”,指毒物卫生标准的一种表达方式和名称,作程度、限值、浓度等讲,如“阈浓度(剂量)”。
   “阈值”:临界值。比如有一头驴,往它身上压稻草,一根一根地压,当压到N根时,还没有被压倒,又压了一根,倒了,这时所有压在驴身上的稻草的多少,就是压倒这头驴的阈值。

网友G:
楼上说的很形象啊,有收获!

网友E:
余 辉说的很形象嘛!不过不要把仪表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