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使用

楼主(2006-09-04):
s7200中高速计数器何时使用啊,它的计数值在哪可以查询,具体使用方法请高人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如用hsc0,计数值在hc0里,如用hsc1,计数值在hc1里。。。。

楼主:
他的计数时钟和复位启动端分别对应了一个输入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时钟是外部输入的吗?复位和启动是要靠外部输入信号吗?

网友A:
可以看看帮助里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