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IMOVERT MASTERDRIVES MC变频器中文资料

楼主(2006-09-04):
问哪位大侠有西门子SIMOVERT MASTERDRIVES MC变频器资料。能否在设计调试方面
进行交流。

网友A:
西门子SIMOVERT MASTERDRIVES MC变频器的中文资料的西门子还没出呢,我问过的我的一个朋友在西门子做运动系统推广的他说这个只有英文资料

网友A:
cumc板有好两种种即cumc和cumc+,cumc是可以放在矢量(VC)控制上的具体的参数设置是P060=5,P071=600,P95=4,P115=0,P130=0,P290=1
其他的是一些电机的具体参数,
按照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