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选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6-09-04):
壹、
  一般而言,ENCODER(编码器)可分为增量型及绝对值型两种,对此我们仅谈增量型ENCODER。通常选用不外乎分为下列几项基本要点:
  一、选择解析(P/R)如本公司10、20、30、40、50、60、100……2500、5000P/R
  二、确定输出相为A相、AB相或ABZ相;
  三、输出信号为VOLTAGE(电压型)、OPEN-COLLECT(电流型或集电极开路型)、LINE DRIVER(长线驱动型或线性差动型)、PUSH-PULL(推拉型);
  四、供应电源:DC5V、8~26Vdc、others;
  五、外型尺寸:单轴心型、中空孔型、双轴心型,其它特殊规格;
  六、环境特性:判定使用于室温或低温,高温,及现场环境是否有粉尘、棉絮、油污、油气、铁屑及其它特殊环境,选择适当等级之产品;
  七、机械结构:连结机构是否有使用连轴器连接ENCODER运转,如果是利用ENCODER的轴心与链条或滑轮,时规皮带联结,请选择10mm以上之轴心型或中孔型ENCODER,另外尚须考虑机器本身是否有高振动及冲击情型,马达转速是否于规格内........
   以上的基本叙述为较笼统的选择,如果要精确运用ENCODER的功能,必须先确认想要的用途后,再搭配基本选用要点及周边控制设备,方可达到自动控制及量测之功效。

欢迎致电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刘智香
0769-85987399 85965129 85085692 85965129  FAX:0769-85081818
或登陆我司网站了解更多:www.minsen.net

楼主:
贰、
   自动量测依用途可归成“长度、角度、速度、流量”等四大类,如果用途选项确定后,即可依简单的物理计算公式求得所需之解析值(P/R),于此我们仅就业界常用之长度及角度两大项加以叙述如下:
   共通事项:间隙误差暂不考虑
   a、ENCODER与滚珠道螺杆联结,节距(周长)规格设定为一转5mm;
   b、ENCODER与齿排联结,每转周长设定为10mm;
   例如:
   长度,位移,高低,定寸公式为:圆周长(mm)÷要求之精度(mm)=解析(P/R)
   某钢板裁切机器,搭配状况A螺杆,希望设计出一部裁切公差为0.01mm之机器,请问,该机器应选用多少解析值(P/R)之ENCODER?
    角度公式………………360度÷要求之角度精度=解析(P/R)

  欢迎致电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刘智香 0769-88429641
0769-85987399 85965129 85085692 85965129  FAX:0769-85081818
或登陆我司网站了解更多:www.minsen.net

楼主:
叁:
   于ENCODER产品的目录,可以看见一些较不为人注意的项目,兹解释如下:
   最高容许转数:因编码器是由机械体,轴承,光罩片,电子板组合而成,因此于机构上必须顾虑到整体完成品耐震力,及轴承本身最高容许转数,因而订出一个基本容许值。
   最大响应频率:ENCODER的ON/OFF信号动作,主要由一对红外线二极体组成,而此种产品有一定的反应速度,称之为最大响应频率。
以上两项规格不可以相互超越,由下列相关公工可知:
最大响应频率=解析×转速
输出相:
   我们于目录上可以看到A,AB,ABZ及其反相信号,它们又代表什么呢?于此我们仅此就实务上论述,平常我们于日常生活中,不论走路或开车常会有前进或后退,爬上,爬下及过马路必须依交通标志行进之情形,而机器的世界中,就是不停的重覆以上动作,如果让机器准确无误工作,就必须有一套基本规章,如下所述:
A相:代表机器只能一直前进或后退,如输送带,手扶梯;
AB相:代表机器可以前进或后退,如电梯,往覆式喷涂机……一般业都称此种信号为正逆转控制或加减算;
Z相:代表固定时间或位置信号,有如交通黄灯,自动化业都一般应于机械原点校正或马达转速计算。

楼主:
输出信号:
部分人对此定义常有一些困惑,其中因各家制造厂规格有些差异,对此仅简单叙述:
VOLTAGE:配合标准型计数器及电脑系列,选用此规格。
OPEN-COLLECT:可任意使用于NPN或PNP系统回路,且信号输送情形较VOLTAGE佳;
LINE DRIVER:一般使用于远距离信号与传输及发讯较强之场合用,抗干扰性佳;
供应电源:依据搭配控制器所能提供及ENCODER之规格选用机械特性及环境考量;因包含内容太广,于此暂不陈述。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楼主:
拉线(绳)式编码器&电阻尺、位移传感器 应用及注意事项 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裁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注意事项: 本产品系使用弹簧为驱动动力,因此机器运行及停止的停顿点,如果瞬间加速度超过500mm/sec2必须要有缓冲动作设计,避免运动停止时因惯性作用,于停顿点上往复运动频繁,导致钢索内部产生金属疲劳,因而出现断裂情形。 如果使用于钢铁厂,水泥厂或其它粉尘、油渍严重之场所,必须要将产品覆盖上保护盖,或将产品设计于较不易受污染之处所。 该产品弹簧复归力量大,务必告知使用者或操作人员不可用手拉出并任其自动卷缩回去,此举将造成产品故障,甚至伤及人员安全 其它如有设计,使用、维修等不明白处请务必先与与本公司业务部联系 东莞市铭圣电机有限公司 业务刘智香 0769-85987399 85965129 85965126 85085692 FAX:0769-85081818

网友A(2008-12-25):
说得好详细,但是否对于不同厂家的同步器都适用呢?

网友B(2009-09-17):
如果我想测量一个厚度几个厘米的间隙。一般选用那一种编码器和显示装置。给个建议。

网友C(2011-12-14):
我们的拉线编码器一种编码器和显示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