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专家帮助你!

楼主(2006-09-04):
组态王的问题,一律搞定!上海的,可以当面咨询!QQ:454527178

网友A:
能不能寄个样板过来。QQ:369237468。周一至周五

网友B:
怎样升级组态王?????

楼主:
删除原来的组态王,再安装新版本的组态王,运行工程就升级版本了!

网友B:
那原来的加密狗还可以正常使用,是吗?????

网友C:
官方说可以的。

楼主(2006-10-06):
硬件加密锁支持6.0-6.51版本的组态王.

网友D:
专家,如何解决历史服务器没有启动的问题

网友C:
我来捉刀。。。
问题:
    在切换到运行界面时,软件如果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该如何处理?

原因分析:
    出现该错误的根本原因是“Historysvr”服务没有启动。这可能是因为软件安装后没有重新启动电脑,该服务无法自动启动(该服务设置为开机自动启动,程序安装完毕后不会立即启动)。对于安装在非Windows XP系统的组态王老版本,需要在安装以后重新启动;对于安装在非Windows XP系统的组态王6.5版本,该问题已经解决。

解决方法:
    1、重新启动电脑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
    2、对于某些Windows XP系统,重新启动电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手动启动“Historysvr”服务。右击“我的电脑”,点击“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双击“服务”,右击“Historysvr”服务,点击“启动”;右击“Historysvr”服务,点击“属性”,如果该服务的“启动类型”不是“自动”,应当设置为“自动”。
    3、如果在服务里面无法看见“Historysvr”服务,那么应当卸载组态王,然后重新安装组态王,问题就可以解决。

结果:
    软件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显示栏可以看见“Historysvr”进程(该进程不能中止,否则软件仍然会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错误)。

网友D:
谢谢,说得非常详细

网友E(2010-11-19):
我使用组态王6.53,创建并组态了一个工程,其中调用了通用控件中的“历史趋势曲线”,运行一切正常。后来在windows XP系统中有创建了一个用户并加设了密码,发现工程其它的一切运行正常,唯独历史趋势曲线无法加载变量,点击右键时总是显示“TouchExplorer MFC Application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如果你正处于进程当中,信息可能丢失。”我怀疑是应为增加用户名称造成的。请问专家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