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关于大电机和变压器

楼主(2006-09-04):
用一台400KVA的变压器来拖动220KW的大电机,启动用哪一种方式最好?

网友A:
最好是软起动,用ABB变频器.当然也可用星三角启动,很便宜

网友B:
用软启动,这么大的电机用星三角启动不太适宜.

网友C:
什么叫软启动?

网友D:
电机型号? 绕线式还是鼠笼式,绕线式用水电阻启动 鼠笼式用变频器启动

楼主:
鼠笼式的,星三角启动是可以,但我担心的400KVA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