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是转子断条,但是转子断条不知如何确定

楼主(2006-09-04):
我厂一台37KW嘉兴产变频电机,三肯MF37KW带动,以正常使用3年,现出现异常声音,20-30HZ抖动严重,变频器工作正常,不报警.电流正常.换电机轴承,稍好一点,还是响,震动音.怀疑是转子断条,诸位有没有这方面经验,请指教;
测量电流电压都平衡,且无异常.因负载要求不样不严格,现还使用.又在不工作的时间,另接一台小电机,声音正常.初步定为电机故障,但电机没移位,传动轴无变形.所以怀疑是转子断条,但是转子断条不知如何确定,或否定,哪位能指教?

网友A:
如果转子断条得话,电机得出力也会减小的。请高手再回答一下吧。

网友B:
20-30HZ抖动严重
是否有机械共振
其他速度如何?
有条件的话
可以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 使用小波分析确定故障

楼主:
 在这里谢谢电工学徒的启示,根据他的提示我用电焊机的两只焊钳,夹在两边铝叶上,撒铁粉,依次转着换,有一处异常:铁粉有磁铁磁力线现象自断口处靠两边分,断定是段条.现已经换了电机.

网友B:
请教
您是用直流焊机还是交流焊机?
我们查断条用蓄电池
"撒铁粉"用何铁粉?
我们用生铁件车削下来的生铁粉
请指教

网友C:
不错的方法,可以借鉴。转载断条可以修的。

网友D:
判断转子断条用的是交流电加铁粉。我记得有个修理方法是在转子的断点处有裂纹的地方打孔攻丝用螺丝固定,但这个办法好像是只能作为临时的短暂处理,这样作好像会把转子的平衡给破坏了。

楼主:
交流电源必须是持续的低压大电流:修理方法是在转子的断点处有裂纹的地方打孔攻丝用用铝螺丝螺丝固定,攻丝时把丝锥磨成稍型,也就是一头大一头小,铝螺丝也要有梢度,拧紧后留一段头用锤子铆一下,以上修理方法是一个修电机的师傅告诉我的,处理好了不在出故障。那个电机又可以用了

网友E:
长了见识啦!工控论坛真是好地方!

网友F(2007-08-17):
能不能具体的说要用多大功率的焊机

网友G: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H(2010-12-03):
挺好,我也长知识啦

网友H:
什么是小波分析啊,还有高次谐波咋产生的,有啥现象

网友I(2011-04-16):
谢谢各位,使我学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