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

楼主(2006-09-04):
大家好!!
我是西威(siei)变频器的技术支持兼业务,大家问题可随时发E-mail给我,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回复.

网友A(2007-02-26):
你好!请问西威变频器的偶尔报“Ground fault”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B(2007-11-24):
你把排线换了就好了

网友C(2008-02-18):
这就是大家都听说也知道的西威变频器接地故障,会导致电梯产生振动,更换主板后就可以了

网友D:
 baishuiy,还能联系到你吗?有很多问题向您请教
学习编码器零点位置和同步电机磁极位置是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E:
走了几百年了

网友A(2008-04-17):
baishuiy,还能联系到你吗?有很多问题向您请教

网友A:
我有很多西威变频器的问题要向你请教呢?变频器的PI参数怎么调呀?…………

网友F(2008-06-02):
谁有 西威TPD32的 使用说明书

网友F:
谢谢如果有 我去那里 下载 谢谢

楼主(2008-10-14):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好!请问西威变频器的偶尔报“Ground?fault”故障怎么解决?

能告诉我你的变频器的系列号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就是大家都听说也知道的西威变频器接地故障,会导致电梯产生振动,更换主板后就可以了

变频器报接地和主板没有直接联系。

楼主:
对:SANXIN 关于?baishuiy,还能联系到你吗?有很多问题向您请教
学习编码器零点位置和同步电机磁极位置是不是一个概念???

内容的回复:可以认为是同一个概念。因为siei只有一个编码器原点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有很多西威变频器的问题要向你请教呢?变频器的PI参数怎么调呀?…………

调试的时候注意两点,一、P可以适当的调大点,只要电机不发出尖叫声;二、I 不宜调的过大,否则可造成电机共振而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走了几百年了

回来了,呵呵~~

楼主:
对:hua_3973 关于

谁有 西威TPD32的 使用说明书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本人尚未接触过此产品

网友G(2009-02-05):
如果谁需要西威的说明书,可以找我,呵呵

网友H(2009-11-23):
请直接联系西威技术部门即可。 021-69169898 传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