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变频器难题解答

楼主(2006-09-04):
本公司有多台变频器FR-A500,参数设定保存后,会自动变化,而变化的参数是无规则的.
敬请解答,谢谢!

网友A(2006-10-17):
都是有哪些个参数会变?

网友B:
没有理由

网友C:
我碰到过,无解

网友D:
都是有哪些个参数

网友D:
期间有没有出现过报警啊

网友D:
你解决没有

网友E:
CPU板上的EEPROM有问题了,EEPROM是有写入次数寿命的
另一个可能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F:
感觉受到干扰的可能性很大
同意楼上

网友G(2007-01-09):
没有道理的啊。,一般干扰也没有这么严重的吧???
仔细观察看有什么错误哟

网友H:
还没遇到过,干扰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