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的主要参数

楼主(2006-09-04):
1。造纸机的幅宽
造纸机幅宽的主要参数主要包括:工程净纸宽度、工程铜网宽度和轨距
(1)净纸宽度
造纸机的抄宽是指所抄造纸幅的宽度,用卷纸机上纸幅的宽度表示,有时也称为毛纸宽度。毛纸经过复卷机或切纸机切去毛边后,所得成品纸的宽度便是净纸宽度(用毫米表示)。
(2)铜网宽度
铜网宽度常作为纸机各部分宽度的基数。
因为纸幅在纸机上的压榨和干燥过程中会发生横向收缩,纸幅在纸机各部位的宽度是不同的。根据净纸宽度来计算纸机的铜网宽度时,可以用下式:
    Bw=Bm/(1-e)+A
式中:Bw--铜网的计算宽度(毫米)
      Bm--卷纸机上的毛纸宽度,通常Bm=净纸宽度+40(毫米)
      e---纸幅的总横缩率(对于含有大量机械木浆的纸张e=0.015-0.03,对全化学木浆的书写和印刷纸e=0.03-0.035,对电容器纸等粘状浆的薄纸e=0.08-0.13)
      A---考虑到湿纸边的宽度和铜网错动宽度的系数,对于开式引纸的纸机A=150毫米,对设有真空吸移装置的纸机A=250-300毫米
铜网宽度的采用值是与其计算值相接近的铜网宽度的标准值。
(3)纸机的轨距
轨距是指纸机基础上底轨的中心距。纸机的轨距有铜网宽度决定并应考虑到烘缸端面与基础梁之间有足够的间距。轨距的估算用下列经验式:
设I表示轨距(毫米),当铜网宽度Bw<2600毫米时,
    I=1.14Bw+300
当铜网宽度Bw>2600毫米时,
    I=1.03Bw+600
造纸机的轨距通常也就是纸机各辊子两轴承间的中心距。

楼主:
2。造纸机的车速
造纸机在运行时,纸机各部分的车速略有差异。造纸机的车速是指卷纸机上纸幅的实际运行速度(米/分)(卷纸机的线速度),有时也称为抄速。此外,经常使用下列有关车速的术语。
工作车速--指造纸机在给定的纸料品种和工艺生产条件下可以达到的车速,用以作为制定生产计划和考察完成生产任务的标准。工作车速表示造纸机具有的能够发挥的生产能力。
设计车速--指造纸机从机械结构的角度上和产品范围内最大宗的产品生产条件出发考虑时可以达到的最高车速。通常是在最大工作车速的基础上提高20%后的车速作为设计车速,并常常以此为根据选用造纸机的各种附属装备。
设计车速--指在工作车速的基础上提高35-40%以后的车速,用以作为纸机零件强度设计和某些纸机部件质量检验的依据,它表示造纸机结构所允许的最高车速。

楼主:
3。造纸机的生产能力
造纸机的生产能力用下式计算:
     Q=0.06VBmqK1K2K3/100
式中:Q--造纸机的生产能力(吨/日)
      V--造纸机的车速(米/分)
      Bm-卷纸机上纸幅的宽度(米)
      q--纸的定量(克/平方米)
      K1-造纸机的抄造率,即扣除纸机空转后的实际抄造率(%)
      K2-造纸机的成品率(%)
      K3-扣除换网、换毛毯及小修等停机时间后,纸机每天的平均生产时间(小时)。
对于生产普通文化用纸的造纸机,K1、K2、K3的数值可在下列范围内选选用:K1=0.95-0.98,K2=0.88-0.98,K3=22.5-23。对于其他的纸机,这些数值应根据同类纸厂平均先进生产指标和实际生产条件来决定。

网友A(2011-11-09):
学习啦,同1880卫生纸机的车速是指卷纸机的速度,与烘缸转速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