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30

楼主(2006-09-04):
急!急!那位大侠知道西门子430机器F0022故障是啥意思!机器有故障后断电后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有。

网友A:
你在版头搜索“F0022” 我的经验好像是驱动,电源,模块就这三样有问题。

网友B:
你那机器是多大功率的?你那故障一般驱动部分或接触不好会引起的!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QQ27911789

网友C:
     我的也是有问题,用EM235不能调速,但接上电位器可以调速,不知为何,请大家帮忙。(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D(2008-12-14):
是功率组件故障.检查I/O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有问题,用EM235不能调速,但接上电位器可以调速,不知为何,请大家帮忙。(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

首先确认EM235信号数输出的正确性

网友F:
德国原装西门子的变频器,MM430系列的,价格不错,愿与各位共享资源 QQ:50454359 0755-8616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