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调速器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06-09-04):
我接触过的小马达(120W)以下的调速马达和调速器:
东方马达
松下马达
东力马达
还有一些国内生产的马达

我看了一些资料,接线都差不多,不知道能不能通用?有那位大侠有试过,比较过?
如果能通用的话?应该可以省不少银子

网友A:
根据我们试过的情况,是可以的——没有完全测试,但试过的都是可以的。
用市场上随便买的1个牌子(我不记得了)替换台湾东炜庭、台湾东力的调速器,没有问题!

网友A:
替换原因是:原配的调速器频繁烧毁,就随便买了调速器去更换,当时好像还是有些烧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想还没有再烧过。
我想问一问:这能省多少银子?
一般订购电机时默认都配调速器,如果不配,也少不了多少钱;但市场上买一个也得80元以上。。。

楼主:
谢谢!

应该可以省不少了!

进口的东西至少要比这贵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