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些低压的知识

楼主(2006-09-04):
一、 低压元器件
1. 指示灯,按钮,旋钮(位数)
2. 空开,断路器
3. 接触器(最小为6A)
指示灯选型要求:①颜色 ②电压 ③安装尺寸(孔径)
按钮选型要求:①触点 ②电压 ③安装尺寸 ④自锁(按下后不会弹起),复位(按下一段时间后自动弹起)
断路器选型要求:①极数 ②分断能力 ③附件(MX(分励线圈),MN(失压线圈),OF、SD、SDV(辅助开关))
接触器选型要求:①电流 ②触点 ③电压 ④频率  (可通过底面安装和侧面安装来增加触点)
LC1-D1210N15C

         系列 电流 触点  电压
(1为常开,0为常闭)
自模块化:可拆卸
旋钮:位数(相当于档)
模块化:宽度(9的倍数,1极是18mm)
脱扣曲线:额定电流与反应时间的比率。C曲线:指吸取量更快,一般叫做配电型。 D曲线:吸取量较之于C曲线还慢,一般叫做动力型。脱扣曲线指空气开关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跳闸分断的曲线。
分断能力:例施耐德的NSC系列的分断能力为7.5,而NSD系列的分断能力为15。故价位也是有差别的。
断路器的功能:分断,保护。
电容式接近开关可检测非金属物体。
电杆式接近开关可检测金属物体。
接近             距离是几厘米

传 光电             距离是几十米

器 光幕            保护元件
对射

光 反射

回归反射

中间继电器:①电流 ②触点 ③电压 ④频率
热继电器:接在接触器后面,起个过热保护的作用。
失压: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发出个信号。
施加适当的电信号给断路器的脱扣器,能使断路器跳闸,以断开回路。这种脱扣器可认为是分励脱扣器. 主要用于远距离使开关分闸,以控制断开回路.
如在民用建筑中非消防电源的切除中。消防时需要停电的回路,可以选用带分励脱扣器的断路器,以使消防报警系统能在消防中心通过控制模块或控制电缆远距离使断路器跳闸,以切断此类负荷的电源。
欠压脱扣器,其脱扣器(线圈)正常工作时是有电压的,此电压使脱扣器的锁钩克服弹簧力,以使断路器能够正常合闸.当电压降低到其设定值时,脱扣器的锁钩会复位,断路器会跳闸.以断开回路.
欠压脱扣器多用于需要在停电时,自动断开的回路,如有备电自投上母线上的三级负荷回路.
分励脱扣器一般用于远程控制,通过按钮或继电器的触点,接通分励线圈,使断路器跳闸。
失压脱扣器一般用于监测电压,当电压低于380V或消失,失压脱扣器动作,使断路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