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S/SS时钟的设定

楼主(2006-09-04):
  大家好!
请教大伙:我用台达ES/SS/EX的PLC与威伦MT506的触摸屏。威伦触摸屏的时间由台达来传送,请问PLC要用什么地址(年,月,日,时,分)。谢谢!急

网友A:
看台达的特殊指令说明,我忘记是多少了, 然后有专门的读写指令
很简单的 但是中间夹了星期

楼主:
谢了,但是ES/SS/EX`没有内建万年历(只有SA/SX/SC/EH才有)

网友B:
ES/SS没有内兼时钟,当然就没有办法由触摸屏读取了!

网友C(2006-10-25):
可以威伦的时间传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