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

楼主(2006-09-04):
各位大虾,有谁做过英格索兰德螺杆空压机变频器改造,敬请指点!

网友A(2008-07-31):
我做过几十台,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3671580330黎超

楼主:
黎老师:请将你的改造过的空压机的方案发一份给我feichuan433@163.com,非常谢谢!改造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B:
是多少千瓦的空压机?有什么具体的参数没有?方案要是那么随便就能做的,还要节能专家干吗!我们之前有过对空压机变频节能的经验,比如富士康的就是我们做的,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到现场由我们工程师评估之后,回根据不同的情况,然后才能给你做具体方案 QQ:50454359   13424446761

网友C:
我 们 公 司 提 供 专 业 的 空 压 机 改造

网友A:
英格索兰,的机器,有启动时候的压力检测,这个是其它空压机厂家没有的,是它们独有的技术,这个要注意的一点

楼主:
xtsvc
5楼 回复时间:2008-8-12 15:14:04 英格索兰,的机器,有启动时候的压力检测,这个是其它空压机厂家没有的,是它们独有的技术,这个要注意的一点

看来楼上的是搞空压机的专家,能不能多多指点?恳请给我一份你改过的方案,可否?

网友A:
xtsvc@163.com这个是我的电子邮件有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D(2008-09-08):
我用的是阿特拉斯GA250W的空压机,请问变频改造原电机降温怎么解决?请将方案发一份给我caoli0330@163.com

网友A:
对:caoli0330 关于

我用的是阿特拉斯GA250W的空压机,请问变频改造原电机降温怎么解决?请将方案发一份给我caoli0330@163.com

内容的回复:GA是有油螺杆,W是水冷系列的,马达的温升是要加以考虑,空压机的马达都是F级的,如果频率不是太低温升不会太高,当然还要考虑工作环境的问题,当改造变频后确实温度有点高,可以在马达的尾部加装一台风扇,问题就OK了,

网友E(2010-03-13):
阿特拉斯的空压机油泵不是和主电机频率一致的吗?有可能造成油路供应不足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