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6RA7091请教

楼主(2006-09-04):
请教:SIEMENS 6RA7091的直流调速一般工作正常,但有时快停机时会烧保险,请问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谢谢。邮箱:chaojinlei@sina.com

网友A:
查机械有没有卡

楼主:
黄平先生:您好!没卡啊。一般都能正常工作,但有时会烧。这会是直调本身的故障吗?

网友B:
是不是可逆的设备?可以延长停车加速时间

网友C:
是励磁保险还是电枢保险啊
电枢的看参数r19,r20的数值是不是保险小了

楼主:
qghmz:谢谢您的回复。等问过之后再请教您

楼主:
可控硅: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具体什么保险等问过之后再请教您,谢谢啊

楼主:
可控硅:您好。一般都正常,就是有时停机时烧直调保险,这会是直调的问题吗?

网友C:
照你的故障直流调速器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参数设置不当可能性大,或是保险容量太小了

楼主:
可控硅:谢谢您的回复。另请教:SIEMENS 6RA2431-6DS22-0无报警信号,启动后电机转速不稳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D:
在直流调速装置里面有一个死区时间和脉冲数的调节,我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P159,P160,P161,P179。这几个参数你要仔细的理解。主要是用来在可逆状态下能量反馈的调节。
当快停时候电机电机本身拥有很大的反电势EMF,此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电流经过反组可控硅,此时西门子装置发出反向脉冲,可控硅导通,但是此时如果在正象脉冲和反向脉冲的时序没有适当数值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瞬间脉冲触发崩溃现象,即换向失败,这时候就会出现烧掉快熔或者可控硅的现象,希望能给你解释清楚,对你分析问题
有些许帮助。

网友D:
SIEMENS 6RA2431-6DS22-0无报警信号,启动后电机转速不稳定
出现上面原因可能你没有进行优化,或者你的反馈通道有问题

楼主:
火热的风:您好!感谢您的回复,待问清楚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