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如何利用3V报警信号

楼主(2006-09-04):
现有一个小仪器,它的报警信号只有3V,我想把它用来控制直流24V的接触器,请问有什么成本低的方案。先谢了!

网友A:
你的接触器电流不大的话,用一个光耦,一个达林顿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的回答,如果可以,请再详细的讲解
有谁了解或者用过光耦继电器的,麻烦大致介绍一下光耦继电器是怎么样的,用在哪些场合的。

网友B:
不就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
不用光耦,只用达林顿三极管,3V直接接到基级可以吗,(不作常用,先做试验)

网友A:
做试验的话,3v串个500~1000欧姆的电阻接到基极,并在接触器线包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C:
楼上的回答比较好,可以采用一个固态继电器,一般输入范围是3--32VDC,可以采用光电耦合器,到市场上一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