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台达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9-04):
台达PLC与schneider触摸屏通信是否与PLC的版本有关系?
现我用台达ES60点PLC显示版本为5.8与schneider XBGT2110 屏用MODBUS不能通讯,改为6。0版本就可以实现其通讯功能,为什么呢???
请各位大侠指示,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懂

楼主:
有谁知道吗

网友B:
ES v5.80版本作为从站不支持modbus rtu 模式,v5.9(含)以上版本才会支持。

网友C:
请教 竹根:
台达 PLC 作为 主站 是否可以向 MODBUS 从站地址为 40102 的写入一串 8位BIT的   2#00000011 (相等于 16#03)的字串?如果利用一个寄存器写入一串16位的字串如 (16#0003 )通讯马上会报错。
谢谢!

网友D:
to 好大喜功:
  你的40102是对应与MODBUS哪个地址? MODBUS支持地址没有五位数的.
  另外,M1161=OFF时,为16位模式,=ON时,为8位模式,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E:
TO 好大喜功
你的40102是不是ABB变频器的地址?

如果是你得把40102转换成H进制的

另外你可以看看 用户手册的154页.中的注意事项

网友C:
谢谢楼上几位高手,再想问一下:
再 DELTA PLC 中当 M1161=ON 时这个 8 位模式是如何截取一个寄存器 D 中的 16 位数据?

网友B:
M1161为ON时,截取寄存器的低八位。
如果delta plc作为主站,读写从站的地址40102,在写modbus指令时,写入的地址或许是一个相对40001的偏置值,可以这样试一下。

网友F(2007-10-08):
各位大侠:
请问
EH型PLC的机设密码为几位数?

网友G:
好象是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