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功器的问题

楼主(2006-09-04):
有一个问题搞不清,请教高手帮助解答:
   设想:使用调压调功器,控制硅碳棒加热器功率.调功器前后的电流表一定指示是相同的,调功器前的电压是380V.调功器后的电压是200V.如将电度表接在调功器前所测的电量远大于将电度表接在调功器后所测的硅碳棒加热器实际耗电量.而收费计量电度表一般都安装调功器前而不可能安装调功器后.企不是多收费了?

网友A:
请问是何种调功器?
可控硅?
自偶变压器?
星三角转换?

一般情况

网友A:
可控硅未导通部分
虽然有电压
但是无电流
瞬时功率为零
W=∫U*I*dt

网友B(2007-08-01):
性价比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频率: 50Hz
 控制输入信号:4-20mA、0-10V、1-5V
 输入阻抗:120Ω
 负载连接方式:三角形、星形中性点不接零线星形中性点接零线、内三角形、外三角形
 触发方式:LZ控制(移相调压型和变周期过零调功型)
 调节输出范围:0-100%
 采样周期 控制输入信号:10 次/每秒
 额定电流:10A ,30A ,50A ,80A ,100A ,150A, 200A,250A,300A,400A,500A,800A
 适用负载: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一次侧
 缓起动时间:15秒
 缓关断时间:15秒
 保护功能:熔断器、电流限制、过流保护
 产品采用最新微处理器设计,产品可采用双闭数字锁相环控制技术,保持电压恒定可调
 本产品已2003年全面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联系人:刘宇  电话:010-64371467 13717630168http://www.bchy.com.cn/product/psindex.htm

网友C:
1、晶闸管交流调压电路,靠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改变正弦交流电的波形的占空比,改变输出交流电压的大小;
2、如果晶闸管总是在交流电过零时变流,就是输出的总是若干个交流周波,或几个周波的交流电无输出,从而达到调节输出交流电的功率的大小,这种晶闸管交流调压电路,就叫调功控制,就叫它为调功器;

网友C:
3、晶闸管交流调压电路,主要用于电加热等电阻性负载,一般不用于大电感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