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06-09-04):
各位WINCC高手:我很疑惑,为什么我一旦点了其中(只有)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式用来切换到历史曲线窗口的。WINDOWS的任务拦就会出现,为什么呢?

网友A:
是比较奇怪。其它画面也这样吗?

网友B:
你是否选择了全屏的画面呢?

网友C:
把任务拦给自动隐藏试一下

网友D(2006-10-13):
用全屏,而且设定画面的大小和屏幕的分辨率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