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K120编程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6-09-04):
(无正文)

网友A(2006-12-06):
有没有实践过的?

网友B:
如果用来下载程序是这种接法,如果用来和上位机的自定义通讯就不是这种接法了

网友C:
我一直是用这种电缆上传下载的,说明书里也是这么介绍的.

网友D:
这种接法用于基于Master-K Loader协议通讯,主要用于与上位的KGL-WIN软件通讯,也可以用于与其它支持Loader的上位通讯;还有一种协议,我们称为Master-Link,使用时,K120的内置Cnet开关需拨到ON的位置,同时接线方法为:PC侧的2对PLC侧的7,3对4,5对5连接。

网友E(2007-01-23):
谢谢 LGIS :第一次编程的时候我的连线就用到了你说的后一种接法儿,结果连了N次也没连上,还以为是说明书错了,后来才按第一种方式连上的,看来还是设置上错了..

网友F:
第一次用lg的Master-K系列k80型PLC,还不知道怎么和计算机连机,PLC上的开关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另外软件上有什么要求吗?,我用的软件是KGL_WC,我用过松下的,松下的软件里就在进入时就有从PLC下载程序到计算机的选项,LG的软件里怎么没有,接线方法是哪个?

网友G:
F:\e2yx\图片\新建文件夹

网友H(2007-02-24):
LG PLC型号:K3P-07AS怎么连接PC呀

网友I:
同上说法一样.

网友J:
我也是自制编程电缆,接线也是按这个方式.

网友K:
LG PLC K120S 与笔记本电脑如何连接呢?

网友L:
很实用,别的PLC呢?

网友M(2007-04-16):
 LGIS    2006-12-21 11:27:00
    这种接法用于基于Master-K Loader协议通讯,主要用于与上位的KGL-WIN软件通讯,也可以用于与其它支持Loader的上位通讯;还有一种协议,我们称为Master-Link,使用时,K120的内置Cnet开关需拨到ON的位置,同时接线方法为:PC侧的2对PLC侧的7,3对4,5对5连接。
 谢谢,一直被LOADER/LINK困惑,原来如此!

网友N: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楼主(2007-06-13):
可以加入群33080010在共享里有一份120SE与二台康沃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楼主:
关于别的PLC或者是触摸屏的接线例子也有很多,同样可以加入33080010群,在群共享里可以找到,如果没有可找群主联系。如三菱、西门子、台达、LG、松下等PLC,EV、GP、三菱、台达、富士等触摸屏下载线和与PLC的连接线。

网友O:
各位老师,那里可以下载到LG的中文编程软件.  谢谢

网友P:
我有
网上能搜到

网友P:
我有软件

网友P:
我有
lsk12@sina.com

网友Q(2007-08-22):
我的是华硕笔记本,本身没有串口,我买了一根Rs232转USB接口,可是还是不能连接,不知什么原因,难道是线的问题吗?请教各位!急!!
谢谢!

网友R:
Rs232转USB接口技术目前不很成熟,假货烂货很多,要多买几条来试,最好去正规的地方,要买好的贵的,才有可能成功。

网友S:
PLAYER:我和你讲一下,你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有两种情况:1是你本身买的线有问题.2是未安装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给我发个邮件,我把驱动程序给你发过去.zx.sy@163.com

网友T(2007-09-28):
笔记本的编程电缆与标准COM口的电缆有什么区别???请各位大侠指点高明!!!

网友U:
笔记本有串口的话 没有区别
没有串口买个转接器
或者直接用USB的线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网友V:
因为LGPLC的通信速度太快了,USB转一下速度跟不上了,买好点的线,我买的是z-tek的还可以虽然通信慢,但勉强能用,就是偶尔软件会死掉,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通信速度很快,如果你作过他的通信就知道了,只要LG能用的串口线,其它PLC都差不多能用了

网友W(2008-10-03):
那位前辈有gp触摸屏编程电缆自制方法接线图,能否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gaoyu3@163.com

网友X(2008-11-30):
请高手指教LG  K120S的掉电保持计数器怎么编?

网友Y:
参数设置不正确还是下载不了的

网友Z:
我有一台LG  K120S的PLC连接威伦的触摸屏,但是触摸屏被人锁掉了,请那位高手指点怎么能解开秘码

网友AA:
PLAYER XPLAYER
积分:10
帖子:2注册时间:2007-7-26 16:04:00 22楼 回复时间:2007-8-22 17:22:00 我的是华硕笔记本,本身没有串口,我买了一根Rs232转USB接口,可是还是不能连接,不知什么原因,难道是线的问题吗?请教各位!急!!
谢谢!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COM口是多少,在调下编程软件里的通信就好了,我是这样用的。你试试看。

网友AB:
我以前的时候自己做过!实际上是蒙的!!!

网友AC(2009-08-21):
请问是不是所有得LG。PLC都是这样连接啊

网友AD:
对:PLAYER 关于我的是华硕笔记本,本身没有串口,我买了一根Rs232转USB接口,可是还是不能连接,不知什么原因,难道是线的问题吗?请教各位!急!!
谢谢!
内容的回复:

那个线要驱动的程序的

网友AE:
请教各位前辈,我有一台LC 老款K60S,但输入端配线一直接不了。用COM0与P00短接也不行。

网友AF(2009-10-19):
怎么回事?我也碰到了同样的事情。线是正规的Z-TEK,价格是100元,自带的驱动程序也安装了。在三菱PLC上联机正常,但是与LG的K120S就是连不上,串口也调整过了,只有在设置为COM1的时候有对话框出来,显示:“PLC  联机 失败”。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F:
买了一根九针串口雌雄线,把线重新焊接成2-3,3-2,OK了。

网友AG(2009-11-27):
5楼的说的很清楚.支持

网友AH(2010-08-12):
各位

我今天下载了一个LG 的编程软件,但是怎么也连部上,"与PLC连接失败",232电缆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I(2010-11-20):
我用了Z-TEK的USB-232线,能联上但不能上传和下载。晕

网友AJ(2011-10-12):
引用 网友X:

请高手指教LG  K120S的掉电保持计数器怎么编?

如下图所示:
选择“编辑 / 注释”选项,图中的C192-C255是缺省的掉电保持计数器,如果需要自行定义,也可重新设定范围值。

网友AK(2012-04-25):
我想求k120s的硬件接线图··哪位大神教我?扣扣743594973

网友AL(2012-09-05):
学习了,对我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