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LG应用指令

楼主(2006-09-04):
请教LGPLC高手,请问LGPLC有没有区域复位和输出禁止,如三菱的 rst m0 m10就是M0到M10一起复位;M8034输出禁止。

楼主:
反应堆兄弟呢!不会LG真的没有这二条应用指令吧!郁闷????????

楼主:
用LG的人看来真的是很少,这么多天也没人来顶一下.郁闷!!!

网友A:
WAND M0 HF800 M0 --复位M0到M10
OUTOFF-- 关断所有输出

网友A:
复位M0到MA

网友A:
DWAND M0 HFFFE0000 M0 复位M0 到M10 共17位

楼主:
总算有个人出来发表一下意见了。谢谢!
输出禁止还可以用STOP指令。你说的这个区域复位我知道,但它不是严格的区域复位,它要求是连续的,而且要位数比较多才好用。

网友B:
用LG的真的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