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用过汇川MD300的吗?

楼主(2006-09-04):
汇川MD300提供了4个数字量输入端子,每个端子通过不同定义有21个功能,但是因为只有4个端子,也就只能有4个功能同时起作用。那么怎么解决启动,停止,正转,反转,故障复位,点动,多段速选择……功能同时存在呢?必须要用PLC或者计算机来实现5功能同时存在吗?

网友A(2006-10-21):
一般情况下,需要同时用这么多的场合不多。
汇川主打产品为MD320,通过I/O扩展可有10个DI端子。
MD300属简易型的,但与320一样,都是矢量产品,功能相对简单,是为了给用户多一个选择(可稍许降低点成本)

网友B:
汇川的机器不错,

网友C(2008-08-14):
换个MD320,加个扩展卡共有10个数字输入口,足后你用了,而且价格在300的基础上增加的也不多

网友D:
MD300面向功能要求简单,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所以,功能端子设计是比较少的。其实,你的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正转反转一个端子,启动停止一个端子,点动一个端子,(或者可以用面板上的多功能键),故障复位一个端子(也可以用键盘上的STOP键)。如果后面两个功能选择用键盘的话,空出的两个端子可以用作多端速选择。

如果您需求功能较多的话,请选择MD320,功能多,端子多,还可以扩展I/O。谢谢!